[电路/定理] 超声波接收电路

楼主(2014-12-17):
自己搭了一个超声波接收电路碰到一个问题,希望大侠解答,电路部分如下:

这是一个接收端初级放大电路,还有一个发射电路没有贴出来。实际调试时发射端一直正常工作,该接收电路刚开始没有信号输出,当发射探头接触到接收探头的时候才有明显的信号出来,分开后信号正常,信号大小随着距离变化。但是当断电再上电后输出端又没有信号输出,非得在被发射端接触一下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难道这种防水探头还要“助力”一下才能工作?求大侠解答。。。

网友A:
超声波即使利用反射波,几米的距离接收信号都没问题的。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换个接收探头呢?

网友B:
先不考虑后面的放大,先看看探头本身的信号,至少把故障范围缩小一下呀。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太明白,不过这种电路最好设计窄带放大,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即使利用反射波,几米的距离接收信号都没问题的。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换个接收探头呢? ...

换个探头正常了,这个探头可能是我反复焊接导致里面的线路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考虑后面的放大,先看看探头本身的信号,至少把故障范围缩小一下呀。 ...

找到了问题了,是探头出了毛病,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太明白,不过这种电路最好设计窄带放大,会更好些。

不懂窄带放大,是不是在运放输入端加入选频再放大?加选频的话会不会容易震荡?我现在是初级运放后面加了一个带通滤波,如果把信号输入端接地,中周放大电路工作时带通滤波器的输出端会有震荡信号出现(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共电共地)。现在发射端和接收端都分开加了耦合电容,电源和电源、地和地都加了磁珠相连,效果也不好,只有将发射端和接收端的电源完全分开才能正常工作,可是我只有一个电源,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