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对BLDC霍尔端与驱动端的关系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4-12-17):
一个带有霍尔的BLDC电机,MCU可以读出相应的霍尔值,也能输出相应的驱动波形让电机简单的动几下,但由于没有相关电机的数据,BLDC霍尔端与驱动端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
比如:下一次需要换相为A相为+,C相为-,霍尔值有六种状态这么多,有一种状态错了都不能正确换相,
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当前的霍尔值可以实现对应当前的换相动作?

网友A:
我过去的方式:把霍尔信号端记颜色、或编号贴条:作个逻辑分析记录:多次搭线(换线)联接、耐心加细心、就能找出答案!…

网友B(2015-03-19):
①开环拖动电机②记下对应的霍尔顺序③试两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