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凌阳SPCE061A单片机如何加密?

楼主(2014-12-18):
请问,用凌阳61开发板,写到SPCE061A里面的程序,如何加密?看了几本书了,上面都没有写明。

楼主:
还是看书不仔细,呵呵。在管脚说明里找到了,两个管脚接电,烧断熔丝来加密。

网友:
不用加密,没有人会为了这么一个偏僻的芯片而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