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请教AD7780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各位大哥,小弟使用ADI的一颗AD7780芯片做电子秤,主控使用STM32来采集,REF+和桥的电源连接,REF-和桥的负极连接,桥使用3.3V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不称东西的时候,采集一个很微小的负电压

[status=0x49]--[vol=-0.000171]-[wei=500g]
FILTER = 10[Hz]
Conversion Ok
Serial Transfer Ok

如上数据(请无视后面的那个wei=500g,这个是随手填的),status 是读取的最后一个字节,根据手册判断转换结果也是可信的,并且ID也都对

当我在传感器上施加一个重量,当这个重量变大,采集的电压变成正电压后,DOUT/RDY引脚就一直高电平了,根据手册,当这个引脚高电平的时候说明AD7780没有转换好,偶尔一次低电平,要很久很久....

有兄弟能提示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