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以下两种LM317接法的区别

楼主(2014-12-18):
第一个用电阻
第二个用稳压管

求教这两种电路的主要区别?

网友A:
第一个图根据参考电压和分压电阻可以计算输出电压的大小,
第二个图的输出是不固定的,受输入和稳压管的影响,另外输出驱动能力也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根据参考电压和分压电阻可以计算输出电压的大小,
第二个图的输出是不固定的,受输入和稳压管的影 ...

第二个为什么是不固定的呢?麻烦详细说说 我新手 多谢

网友A:
你把LM317内部的结构原理研究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LM317内部的结构原理研究下,就清楚了。

我从外面分析下您看对不对。从外面看的话 R13和R14分压1.25V。
R14在VCC后面不接负载的时候,分压为1.25V*R14/(R13+R14)=1.25V*240/270=1.11V。
R13分压为1.25-1.11=0.14V。
流过稳压管电流约等于0.14/30Ω=4.6mA。此时稳压管稳压在15V。VCC输出约为15V。

当VCC后面负载逐渐加大的时候,由于流向负载的电流是通过R14向后流的、所以当负载加大,R14上的分压加大,R13上的分压逐渐减小,当减小到一定程度,稳压管就不能稳压了。

但是感觉不太对,R14上分压最大才1.25.那么负载电流岂不是被限制在1.25/240Ω了么??5ma?

网友B:
一样的,第一个用电阻的压降调压,第2个用稳压管调压,稳压管稳定性比电阻高点。

网友A:
你没有理解这个的根本原理,
第二图是这样的,当输入大于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时,图中的VCC=(1.25/270)*30+Vz,当输入小于稳压二极管稳压值时,VCC=Vin。

网友C:
你自己接了,比较一下,一切都清楚了。

网友D:
直接计算不行吗?
假设:Iadj电流足够小可以忽略,Vadj=1.25V。
1图:Vo=1.25*(R1+R2)/R2(V)
2图:Vo=1.25*(R1+Rz)/Rz(V),其中Rz为稳压管电阻,不导通时为无穷大,导通时可能是可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理解这个的根本原理,
第二图是这样的,当输入大于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时,图中的VCC=(1.25/270)*30+V ...

流向负载的电流都要经过240欧电阻么?

网友E:
关键是第二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次看到这样用的。

网友F:
第一个是恒压,第二个是恒压恒流。

第二个相当于15V+1.25V=16.2V的恒压源串联30欧电阻的电源。既不恒压也不恒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是恒压,第二个是恒压恒流。

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第二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次看到这样用的。

我也在想呢。后面的负载是直流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第二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次看到这样用的。

图2流向负载的电流都要经过240欧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

对于稳压管接法,我在VCC和GND之间带60ma电阻负载的时候,VCC的输出变成10V左右,为什么240欧上面的电压由空载时的1.12V变成0V.而30欧电阻上面的电压由0.12V变成1.25V.?

网友G:
没看出第二个图的具体用处,输出负载增加肯定造成VCC减小,至于你测试的240欧上面的电压由空载时的1.12V变成0V感觉很奇怪,应该是这个电压增加才对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第二章图把240欧姆和30欧姆弄反了。现在已经修改过来了。

现在能看懂了。是个先恒压后限流电路。多谢大家的指教。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第二个为什么是不固定的呢?麻烦详细说说 我新手 多谢

你如果接VOUT就基本固定了;
接那个地方,又多了个电阻分压;

网友D:
其实,我估计第2图的本意是不想用内部的1.25V作为参考电压,而是采用外接的稳压管来替代。
那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将ADJ管脚断开,再用一个电阻并联在稳压管上,适当调整电阻和稳压管的大小,实现想要的输出。

现在2图直接将稳压管与ADJ相连,而且是15V的,可能对317不是好事。

网友I:
第二幅图是扩压电路

网友J:
如果负载开路,那么第二个图的Vcc就是16.25V左右。

如果负载很小,远小于240欧姆,那么稳压管不能导通,240欧姆电阻也几乎没有电路。

此时的Vcc=(Rl/30+1)·1.25。

如果负载电阻为30欧姆,那么输出电压Vcc为2.5V。

如果负载电阻为240欧姆,那么输出电压为11.25V。

这些范围内不足以使得稳压管导通 。

如果输出电阻为1K,那么Vcc =34*1.25.

远远超过15V,所以稳压管导通,此时Vcc为16.15V左右.

相当于限制最大输出电压.

同时还能把30欧姆和电容滤波.

网友K:
第一个电路是对的,第二个电路如果不取之取样电路,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抬高输出电压而已,而输出破坏了取样电压的支路电流特性,I=1.25/(R14+R15),负载电流是随时在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估计第2图的本意是不想用内部的1.25V作为参考电压,而是采用外接的稳压管来替代。
那么,如果是我 ...

应该确保Z3处的电压稳定,方法很多,就看R15在哪里更好,我认为放在2处好,R14可以不要。

网友L:
图二为一个恒流源,PIN1与PIN2脚的压差在1.25V,不过这个电路输出电流要大于10mA,否则不能起到恒流的效果!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是恒压,第二个是恒压恒流。

完全认同。

网友N:
第一张图ADJ电压比较固定,使输出稳定。
第二张图在电路开机瞬间,ADJ电压时0,不知道LM317在电压时0V的时候输出时多少。请问第二张图做过实验吗?输出时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