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怎么设置 K60 FTM 用作脉冲计数?

楼主(2014-12-18):
怎么设置 K60 FTM 用作脉冲计数?

网友A:
楼主你好
不是很清楚你芯片具体型号,暂时先以K60P144M100SF2V2RM参考手册为例说明。
Input Capture和Dual EdgeCapture模式均可用作脉冲计数。

网友A:
另外在Kinetis系列产品常见问题总结帖子附件文档里有Kinetis K系列FTM模块的常见问题解答,其中就有FTM输入捕捉模式的讲解。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只需要脉冲计数功能吗? 还是需要单位时间内获得的脉冲数以便计算脉冲频率?
如果只是脉冲计数功能,那么LPTMR就有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只需要脉冲计数功能吗? 还是需要单位时间内获得的脉冲数以便计算脉冲频率?
如果只是脉冲计数功 ...

我用的芯片是MK60DZ256VLL10,主要是想用FTM有以下两种用途,而且只用一个引脚(如FTM0_CH2)
1. 作为脉冲计数。
2. 测量频率和脉冲宽度。
本以为FTM用作以上两种用途应该没有问题,没有仔细看手册,硬件硬件搭上了才发现比较难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MK60DZ256VLL10,主要是想用FTM有以下两种用途,而且只用一个引脚(如FTM0_CH2)
1. 作为脉 ...

单边沿捕捉模式可以实现,但没有用2个引脚的双边沿捕捉模式那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MK60DZ256VLL10,主要是想用FTM有以下两种用途,而且只用一个引脚(如FTM0_CH2)
1. 作为脉 ...

脉冲计数就在FTM捕捉中断里用变量实现吧(因为你只用一个引脚,需要同时实现脉冲计数和测量PWM波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MK60DZ256VLL10,主要是想用FTM有以下两种用途,而且只用一个引脚(如FTM0_CH2)
1. 作为脉 ...

因为你只用一个引脚,所以就用Input Capture的Capture on Rising or Falling Edge方式吧。
2次上升沿的FTM counter差值能让你算出频率
不同沿的FTM counter差值能让你算出脉冲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只用一个引脚,所以就用Input Capture的Capture on Rising or Falling Edge方式吧。
2次上升沿的FT ...

用两个引脚实现也可以,脉冲计数和脉冲频率可以不是同时测量。
FTM_CHx 可以用作脉冲计数输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两个引脚实现也可以,脉冲计数和脉冲频率可以不是同时测量。
FTM_CHx 可以用作脉冲计数输入吗? ...

当然如果可以用2个脚,那么肯定用Dual Edge Capture mode方便。

也是可以的,就是中断里用软件给变量自增实现。
如果要硬件实现的话,就得把FTM counter的时钟源接在脉冲脚上了(但这样你测量脉冲频率占空比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