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ADC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无正文)

网友A:
哪有这么接的,中间至少要串个电阻的

一般需要分压后再接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么接的,中间至少要串个电阻的

一般需要分压后再接ADC

多谢回复~

串多大的电阻合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串多大的电阻合适啊?

这要看IO的输入阻抗了
一般从几百到几K都可以的

网友B:
电池电压过高就直接烧芯片了...

输入到ADC脚的电压必须限制在芯片允许的电源电压的范围内

网友C:
串电阻或电阻分压,一般可以用几十K到几百K

网友D: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D:
踩多大电压,有没有通道防护,信号处理

网友E:
推荐一个资料给你哈

高速ADC电源设计至关重要的各种测试测量方法
https://ezchina.analog.com/message/19114#19114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现在这里谢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