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怎么把工程里单独文件编成.bin文件,烧到指定位置

楼主(2014-12-18):
我想把工程里几个.c文件单独编成.bin文件,烧到Flash指定地址上,到时可以达到通过更新那几个.c文件来完成更新整个工程的目的

网友A:
加一个空的main就行啊

网友B:
这个是基本的嵌入式技术啊,首先搞懂分散加载,就是把不同的代码放到不同的区域。其次编程要做好2个区域函数调用的绝对定位。比如A区调用B区的一个地址函数,在你更新B区后,B区的这个函数还是在这个位置。具体方法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