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芯片lnk306的漏极输入电流波形中有一个很大的尖峰

楼主(2014-12-18):
黄色的是输入的电流波形,蓝色的是电压波形

这是辅助电源的原理图,输入是440vac整流过来的直流电压

网友A:
输入LC呢?

网友B:
你这是内置MOS的,对于BUCK来说,MOS承受的最恶劣电压就是VINmax,因此你应该检查D极的前端电路,看是否有尖峰

楼主:
vin max就612v,芯片手册上是70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n max就612v,芯片手册上是700v

VINmax是612,那MOS的漏极最大也应该是612V才对啊

楼主:
测出来是612v,额定是有700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出来是612v,额定是有700v的

楼主,你是不是误会额定值和实际值的区别了?额定耐压700V,是指这个IC内置MOS耐压700V,而D极只有612V,所以可以认为这个IC工作状态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