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03配置错误

楼主(2014-12-18):
配置如下(MPLAB IDE v8.92):
__CONFIG1(0x0880); //1 CLKOUT引脚为I/O功能&禁止BOR
                  //  禁止代码保护&VPP为输入&上电延时开&禁止WDT&内部时钟
__CONFIG2(0x0003); //2 高电压编程&允许欠压复位&堆栈不会导致复位&写保护关闭

编译报错如下:
Error   [194] F:\Test-1\PIC16F1503\c\1.c; 17.11 ")" expected
Error   [194] F:\Test-1\PIC16F1503\c\1.c; 19.11 ")" expected

打开PIC16F1903.h文件查看定义没有错啊:
#ifndef __PIC16F1503_H
#define __PIC16F1503_H

//
// Configuration mask definitions
//

// Config Register: CONFIG1
#define CONFIG1              0x8007
.
.
// Config Register: CONFIG2
#define CONFIG2              0x8008

网友A:
头文件包含了吗?有没有设置路径?

楼主:
头文件:
#include<pic.h>

网友B:
配置写错了,请看手册是怎么写的
__CONFIG();//---1
__CONFIG();//---2

楼主:
__CONFIG(0x0880); //1 CLKOUT引脚为I/O功能&禁止BOR
                  //  禁止代码保护&VPP为输入&上电延时开&禁止WDT&内部时钟
__CONFIG(0x0003); //2 高电压编程&允许欠压复位&堆栈不会导致复位&写保护关闭

OK

网友C(2017-01-12):
__CONFIG();//---1 __CONFI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