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内核中i.max6的默认配置文件是哪个?

楼主(2014-12-18):
弱弱的问一句imx_v6_v7_defconfig和imx_v4_v5_defconfig有啥区别???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版主,我在kernel.org下的3.10.17源码,我想自己编译一个,在内核源码.../arch/arm/configs里面有imx的两个配置文件,imx_v6_v7_defconfig和imx_v4_v5_defconfig。我想编译的时候直接make all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imx_v6_v7_defconfig。就是内核配置使用imx_v6_v7_defconfig,但是不清楚.../arch/arm/config下的imx_v6_v7_defconfig和imx_v4_v5_defconfig有什么区别。我使用的板子是i.max6q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版主,是不是imx_v4_v5_defconfig用于arm-v4,v5架构的处理器,而imx_v6_v7_defconfig用于arm-v6,v7架构的处理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是不是imx_v4_v5_defconfig用于arm-v4,v5架构的处理器,而imx_v6_v7_defconfig用于arm-v6,v7架构 ...

对的,imx_v4_v5_defconfig用于arm-v4,v5架构,而imx_v6_v7_defconfig用于arm-v6,v7架构的处理器。在3.10.17的源码中不同架构是分开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imx_v4_v5_defconfig用于arm-v4,v5架构,而imx_v6_v7_defconfig用于arm-v6,v7架构的处理器。在3. ...

版主,我想从飞思卡尔官网下载3.10.17的kernel源码,uboot源码,在哪下的啊,我没找到。fsl-L3.10.17_1.0.0_iMX6qdls_Bundle.tar.gz这个包里面好像只有文档和镜像。我看3.0版本的是有源码的。3.10.17的上kernel.org下就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想从飞思卡尔官网下载3.10.17的kernel源码,uboot源码,在哪下的啊,我没找到。fsl-L3.10.17_1.0. ...

楼主你好,3.10.17 版本BSP的下载和3.0是有区别的,这个有些类似android源码的下载,在我们的文档中有具体的步骤和下载命令,你可以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3.10.17 版本BSP的下载和3.0是有区别的,这个有些类似android源码的下载,在我们的文档中有具 ...

恩,多谢版主,我在git.freescale.com中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多谢版主,我在git.freescale.com中找到了

不客气,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

网友B(2016-01-11):
@FSL_TICS_Rita 请教 imx_v7_defconfig 怎么配置编译内核呢
是在那个目录下呢我的imx_v7_defconfig目录是lxh@lxh-K42JZ:~/fsl_yocto/fsl-release-bsp/build-x11/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linux-imx/3.14.28-r0/git/arch/arm/configs$

网友C:
./imx6/soc/imx6dq-tek.mk:11:TARGET_KERNEL_DEFCONF := imx6_tek_android_defconfig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SL_TICS_Rita 请教 imx_v7_defconfig 怎么配置编译内核呢
是在那个目录下呢我的imx_v7_defconfig目录是lx ...

先看看官方提供的文档吧......

网友B(2016-02-19):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官方提供的文档吧......

已了解,不得不说官方的文档太粗糙了,最后还是在英文论坛上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擦,没有权限发链接

网友E(2016-04-09):
谁有3.10.17 版本BSP的能发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