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USB扩展接口的电路图

楼主(2014-12-18):
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多个USB接口,现在芯片只提供了一个接口,我想用USB扩展芯片来增加接口数量。现在没有定芯片型号,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做USB 的专家,告诉我哪个芯片较好,推荐一个芯片,顺便把原理图页发给我吧。。。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扩展接口,还是买一个HUB吧。
自己做太烧钱,还得搭时间!

HUB芯片各大厂商都有,参考一下这个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0c646a1c6bd97f192279e97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扩展接口,还是买一个HUB吧。
自己做太烧钱,还得搭时间!

哦 那有没有现成的模块 我集成在我的板子上 自己做确实 麻烦  但是买那种外接的usb扩展  有点不专业。
总不能我们让客户自己买个扩展的 或者我们赠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那有没有现成的模块 我集成在我的板子上 自己做确实 麻烦  但是买那种外接的usb扩展  有点不专业。
总 ...

那就联系一下供货商有米有解决方案吧!
一般都会有的,HUB不需要写代码,电路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联系一下供货商有米有解决方案吧!
一般都会有的,HUB不需要写代码,电路对就可以了。 ...

没有找到,网上下载的那些不知道要不要回来验证。是不是对的电路图

网友B:
法1、通过HUB扩展,主机上需要实现HUB的驱动程序,新手也比较难
法2、如果单片机还有并口或SPI,可以考虑再外挂一个HOST,如:CH374U,这个芯片内置3个USB端口,厂家提供例程,本人用过,相对简单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网上下载的那些不知道要不要回来验证。是不是对的电路图

网上的真没法说,能验证一下最好。
能发到网上公开的,技术含量恐怕不会太高,
专利基本是没有的,所以可靠性可想而知。
再就是很难保证现在的芯片跟网上用的是同一批,
所以结果吗,会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所以,推荐从官方渠道拿解决方案,比如代理商,
再就是试生产建议不要集成度太高,
做成模块既方便修改,也能省成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法1、通过HUB扩展,主机上需要实现HUB的驱动程序,新手也比较难
法2、如果单片机还有并口或SPI,可以考虑再 ...

对于一个像样的产品来说,
第一种方案无疑是首选。

第二种方案不但会增加成本,开发难度,
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拖延时间。
况且跟第一种方案完全不兼容,想替代只能重新开发。

当然,如果说产品身就是用的的单片机系统,
而且资源是有剩余的,那绝对比使用第一种方案要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个像样的产品来说,
第一种方案无疑是首选。

你说的有道理 ,我目前 结业式想找个模块,无奈手上没有这方面的厂商。我们和TI合作,他们也建议用现成的模块。但是供应商他们也没有,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官方的渠道,可以联系这些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1、通过HUB扩展,主机上需要实现HUB的驱动程序,新手也比较难
法2、如果单片机还有并口或SPI,可以考虑再 ...

我说下我目前的设计方案吧,目前我的开发板上的接口能用的都用上了,功能很多,我现在有些功能都是用跳线来选择了,没办法,公司选的芯片就这样了,所以像camera,ic卡的设计都是用usb接口的。用的都是捉襟见肘的。spi都拉出来2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个像样的产品来说,
第一种方案无疑是首选。

人力物力你觉得 他们会考虑???我一直建议用贴片wifi,主管非要我lay进去,没办法 ,只好lay了。我就不明白了,成本能差多少??,自己做wifi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下我目前的设计方案吧,目前我的开发板上的接口能用的都用上了,功能很多,我现在有些功能都是用跳线 ...

看样子是个不小的项目啊!
不过主管这真够抠的,用的这么省,
以后还怎么扩展升级啊!

供货商方面我也没经验了,
只能你自己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力物力你觉得 他们会考虑???我一直建议用贴片wifi,主管非要我lay进去,没办法 ,只好lay了。我就不 ...

第一版没必要这么作践自己!
用模块多简单啊,况且也是趋势啊!
除非像搞专利或是忽悠上级!
做产品,没这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个不小的项目啊!
不过主管这真够抠的,用的这么省,
以后还怎么扩展升级啊!

升级改版呗,我都做了两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版没必要这么作践自己!
用模块多简单啊,况且也是趋势啊!
除非像搞专利或是忽悠上级!

领导的话是真理。

做个开发板而已,目前主流的模块我都添加了一遍,现在添加zigbee。

调不通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1、通过HUB扩展,主机上需要实现HUB的驱动程序,新手也比较难
法2、如果单片机还有并口或SPI,可以考虑再 ...

我问一下,VL810 QFN88  这个芯片目前还主流吗,能买的到吗。

网友C:
搜“FE1.1s”吧,1扩4口USB HUB,我们用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级改版呗,我都做了两版了

一升级就改版,这不是浪费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FE1.1s”吧,1扩4口USB HUB,我们用过的。

搞定了,找了个hub芯片型号是UPD720114,系列的,48pin的。听厂商说这颗料目前流行,可以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升级就改版,这不是浪费钱吗!

也没有,主要是,我们的产品设计时考虑了很多客户的需求,增加的都是客户用到的东西,USB已经搞定了,剩下zigbee和I2C扩展了,忙乎了一个月终于快要结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没有,主要是,我们的产品设计时考虑了很多客户的需求,增加的都是客户用到的东西,USB已经搞定了,剩 ...

好好努力,争取年前拿出来,跟老板要个年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