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连接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我用的仿真器是seed-xds560plus,安装的是SEED-XDS560PLUS Emulator Driver For CCS4.x ,刚开始可以连接仿真器,但是Debug窗口下不显示任何信息,我认为是仿真器驱动安装的问题,就把驱动卸载了,重新安装时,提示feature transfer error:拒绝访问,请问大师们:到底是哪里错了?

网友A:
您好    看到你安装的是SEED-XDS560PLUS Emulator Driver For CCS4.
应该是基于CCS4的驱动吧
仿真器是区分CCS版本和DSP系列的
建议你按照CCS4试试吧   或者问问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看到你安装的是SEED-XDS560PLUS Emulator Driver For CCS4.
应该是基于CCS4的驱动吧
仿真器是区分 ...

说的对

网友C:
再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