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分配问题

楼主(2014-12-18):
在看一个简单操作系统的源码,里面有一个地方
#define portSTACK_GROWTH    (-1)

if( portSTACK_GROWTH < 0 )
{
认为堆栈从低到高分配
}
else
{
反之
}

这里他是怎么判断的?如果-1 和0 取地址判断还好说,这里没看明白

楼主:
出去上了个厕所,想明白了、、、应该是根据宏来定义堆栈的生长方向,而不是判断

网友A:
有问题,上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