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uTiny-EVB-M051_V3.0主控芯片M0516LDN相关资料

楼主(2014-12-18):
M051为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其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5V至5.5V与-40℃ ~ 85℃工作温度、内建22.1184 MHz 高精度RC晶振(±1%精确度,25℃ 5V)、并内建Data Flash、欠压检测、丰富周边、整合多种多组串行传输接口、高抗干扰能力(8KV ESD/4KV EFT)、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在线电路更新(ICP)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提供封装有QFN33与LQFP48。

应用领域:

门禁系统/警报器、温度传感设备、直流无刷马达应用等等

关键特性:

• 内核(Core)

- Cortex™-M0 32 位微处理器

- 工作频率可达 50 MHz

- 工作电压:2.5V to 5.5V

- 工作温度:-40℃ ~ 85℃

• 内存(Memory)

- 64 KB应用程序

- 内嵌4 KB SRAM

- 内嵌4 KB Data Flash

- 在线系统更新ISP(In-System Programming)

- 在线电路更新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 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ADC)

- 提供 8 通道

- 12 位分辨率

- 每秒采样率可达 800 kSPS

- PWM输出可以触发A/D转换

- 提供误差±1℃温度传感器

• 脉波宽度调变(PWM)

- 最多 8 通道PWM输出或互补式PWM输出

- PWM时间与周期可触发A/D转换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提供最多二组SPI(可达36 MHz)

- 提供最多二组I²C(可达 400 kHz)

- 提供最多二组UART

- 提供一组 16/8 位外扩接口(EBI)

•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4 to 24 MHz

- 内置22.1184 MHz高精度RC晶振,常温5V下±1%误差

楼主:
上面的链接使用方法,是选中后粘贴到地址栏。

楼主: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 ... 0516ldn?__locale=zh
更多资源访问以上链接,一步到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包下载地址
http://www.nuvoton.com/opencms/system/modules/com.thesys.opencms.nuvoton/pages/downlo ...

这个地址打不开哦,粘贴过去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打不开哦,粘贴过去也不行啊

别直接打开啊,复制全部,然后地址栏打开就弹出来下载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打不开哦,粘贴过去也不行啊

如果真不行就点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0-mcus/m051-base-series/m0516ldn?__locale=zh

这个地址,然后进入“资源”选项卡,下面有个软件,里面都是的,第一个是示例代码和库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0-mcus/m051-base-ser ...

已成功下载,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不用谢,记得好的分享给我啊,你看看这个板子咋玩比较好。

楼主:
开发包目录说明:

Document      --    放置本开发包提供的驱动说明文件与版本修订纪录文件
Library       --    放置所有驱动的源代码,包括CMSIS, 标准驱动与 M051 学习板的相关驱动
SampleCode          --    原厂提供的范例程序源码,包括了标准驱动的使用范例与 M051 学习板的范例程序

范例程序:

\SampleCode\Template            开发模板

\SampleCode\M051-LB_004         M051学习板用的范例程序

\SampleCode\Semihost            演示如何利用 Semihost 的方式来显示调试讯息

\SampleCode\RegBased            提供只引用 Driver Header 档,并直接存取控制暂存器的 Sample Code

    ACMP                        演示 ACMP 搭配内部 Band-gap 电压的使用

    ADC_BurstMode               演示如何使用 ADC 的 burst mode 来进行类比转换

    ADC_ContinuousScanMode      演示如何使用 ADC 的 Continuous Scan Mode.

    ADC_PwmTrigger              演示如何用 PWM 来触发 ADC 的转换

    ADC_ResultMonitor           演示如何使用 ADC 的比较功能来监控 ADC 的转换结果

    ADC_SingleCycleScanMode     演示如何使用 ADC 的 Single Cycle Scan Mode 来转换类比讯号

    ADC_SingleMode              演示如何使用 ADC 的 Single Mode 来转换类比讯号

    EBI_NOR                     演示如何透过 EBI 接口来控制和读写 NOR Flash - W39L040P

    EBI_SRAM                    演示如何透过 EBI 接口来读写 SRAM Flash - BS616LV4017

    FMC_IAP                     演示如何在 APROM 执行程序时,呼叫存放在 LDROM 内的函数

    FMC_MultiBoot               演示如何实现在 APROM 中,同时存放多个独立的应用程序, 并任意选择要用哪个应用程序开机

    FMC_RW                      演示如何利用 ISP 功能,读写 Embedded Flash

    GPIO_EINTAndDebounce        演示如何使用外部中断 EINT0 与 EINT1,也演示如何搭配 debounce 功能

    GPIO_INT                    演示如何设定管脚中断,包括正缘触发或负缘触发

    GPIO_OutputInput            演示管脚的输出、输入模式设定

    GPIO_PowerDown              演示如何使用 GPIO 来从 Power Down 模式下唤醒系统

    HDIV                        演示除法函数的使用与直接使用硬体除法器

    I2C_EEPROM                  演示如何利用I2C来存取 EEPROM

    I2C_GCMode_Master           搭配 I2C_GCMode_SLAVE 使用, 演示 I2C Master 利用位址 0x0 来写资料到 Slave 端

    I2C_GCMode_Slave            搭配 I2C_GCMode_MASTER 使用, 演示 I2C Slave 在 GC (General Call) 模式下, 接收 Master 端的资料

    I2C_Master                  搭配 I2C_SLAVE, 演示用不同的 I2C 位址, 写资料到 Slave 端

    I2C_Slave                   搭配 I2C_MASTER, 演示如何设定 I2C 位址, 接受由 Master 传来的资料

    I2C_Wakeup_Master           搭配 I2C_Wakeup_Slave 使用, 演示如何利用 I2C 将 MCU 由 Power Down 模式下唤醒

    I2C_Wakeup_Slave            搭配 I2C_Wakeup_Master 使用, 演示如何设定 I2C, 使 MCU 从 Power Down 模式下经由 I2C 来唤醒

    PWM                         演示如何使用 PWM 产生不同的频率

    PWM_Capture                 演示 PWM 的 Capture 功能

    PWM_DeadZone                演示 PWM 的 Dead Zone 功能

    PWM_DoubleBuffer            演示 PWM 的 Double Buffer 功能

    SPI_MasterFifoMode          搭配 SPI_SlaveFifoMode, 演示 SPI Master 透过 FIFO 与 SPI Slave 进行资料收送

    SPI_SlaveFifoMode           搭配 SPI_MasterFifoMode, 演示 SPI Slave 透过 FIFO 与 SPI Master 进行资料收送

    SYS                         演示如何改变 PLL 与系统频率,及如何输出系统频率到晶片外

    TIMER_Capture               演示如何使用 TIMER 的 Capture 功能

    TIMER_Counter               演示如何使用 TIMER 的 Counter 功能

    TIMER_PeriodicINT           演示如何使用 TIMER 的 Periodic Mode,以及如何使用不同的 TIMER 时脉来源

    TIMER_PowerDown             演示如何使用 TIMER 中断事件来唤醒系统

    UART_Autoflow_Master        搭配 UART_Autoflow_Slave,演示利用 auto flow control 的功能来与 Slave 收送资料

    UART_Autoflow_Slave         搭配 UART_Autoflow_Master,演示利用 auto flow control 的功能来与 Master 收送资料

    UART_IrDA_Master            搭配 UART_IrDA_Slave, 演示如何利用 UART 的 IrDA 模式来收送资料

    UART_IrDA_Slave             搭配 UART_IrDA_Master, 演示如何利用 UART 的 IrDA 模式来收送资料

    UART_LIN                    演示如何送出 LIN header 与 response

    UART_RS485_Master           搭配 UART_RS485_Slave, 演示用如何用 UART RS485 模式来收送资料

    UART_RS485_Slave            搭配 UART_RS485_Master, 演示用如何用 UART RS485 模式来收送资料

    UART_TxRx_Function          用一个简单的 UART echo 程序,演示如何设定 UART,使用基本的收送功能.

    WDT_PowerDown               演示如何用 WDT 中断事件来唤醒系统

    WDT_TimeoutINT              演示如何设定 WDT 并与实现 WDT 到时中断处理函数

    WDT_TimeoutReset            演示 WDT 到时重置的机制

    WWDT_CompareINT             演示如何使用 WWDT,包括到时的周期与到时的系统重置

\SampleCode\StdDriver           本目录放置所有 M051 驱动范例

    ACMP                        演示 ACMP 搭配内部 Band-gap 电压的使用

    ADC_BurstMode               演示如何使用 ADC 的 burst mode 来进行类比转换

    ADC_ContinuousScanMode      演示如何使用 ADC 的 Continuous Scan Mode.

    ADC_PwmTrigger              演示如何用 PWM 来触发 ADC 的转换

    ADC_ResultMonitor           演示如何使用 ADC 的比较功能来监控 ADC 的转换结果

    ADC_SingleCycleScanMode     演示如何使用 ADC 的 Single Cycle Scan Mode 来转换类比讯号

    ADC_SingleMode              演示如何使用 ADC 的 Single Mode 来转换类比讯号

    EBI_NOR                     演示如何透过 EBI 接口来控制和读写 NOR Flash - W39L040P

    EBI_SRAM                    演示如何透过 EBI 接口来读写 SRAM Flash - BS616LV4017

    FMC                         演示如何透过 ISP 介面读写内存与如何在 LDROM 与 APROM 间切换

    FMC_IAP                     演示如何在 APROM 执行程序时,呼叫存放在 LDROM 内的函数

    GPIO_EINTAndDebounce        演示如何使用外部中断 EINT0 与 EINT1,也演示如何搭配 debounce 功能

    GPIO_INT                    演示如何设定管脚中断,包括正缘触发或负缘触发

    GPIO_OutputInput            演示管脚的输出、输入模式设定

    GPIO_PowerDown              演示如何使用 GPIO 来从 Power Down 模式下唤醒系统

    HDIV                        演示除法函数的使用与直接使用硬体除法器

    I2C_EEPROM                  演示如何利用I2C来存取 EEPROM

    I2C_GCMode_MASTER           搭配 I2C_GCMode_SLAVE 使用, 演示 I2C Master 利用位址 0x0 来写资料到 Slave 端

    I2C_GCMode_SLAVE            搭配 I2C_GCMode_MASTER 使用, 演示 I2C Slave 在 GC (General Call) 模式下, 接收 Master 端的资料

    I2C_MASTER                  搭配 I2C_SLAVE, 演示用不同的 I2C 位址, 写资料到 Slave 端

    I2C_SLAVE                   搭配 I2C_MASTER, 演示如何设定 I2C 位址, 接受由 Master 传来的资料

    I2C_Wakeup_Master           搭配 I2C_Wakeup_Slave 使用, 演示如何利用 I2C 将 MCU 由 Power Down 模式下唤醒

    I2C_Wakeup_Slave            搭配 I2C_Wakeup_Master 使用, 演示如何设定 I2C, 使 MCU 从 Power Down 模式下经由 I2C 来唤醒

    PWM                         演示如何使用 PWM 产生不同的频率

    PWM_Capture                 演示 PWM 的 Capture 功能

    PWM_DeadZone                演示 PWM 的 Dead Zone 功能

    PWM_DoubleBuffer            演示 PWM 的 Double Buffer 功能

    SPI_LoopBackTest            使用 loopback 方式演示 SPI Master 与 Slave 间的资料收送

    SYS                         演示如何改变 PLL 与系统频率,及如何输出系统频率到晶片外

    TIMER_Capture               演示如何使用 TIMER 的 Capture 功能

    TIMER_Counter               演示如何使用 TIMER 的 Counter 功能

    TIMER_PeriodicINT           演示如何使用 TIMER 的 Periodic Mode,以及如何使用不同的 TIMER 时脉来源

    TIMER_PowerDown             演示如何使用 TIMER 中断事件来唤醒系统

    UART_Autoflow_Master        搭配 UART_Autoflow_Slave,演示利用 auto flow control 的功能来与 Slave 收送资料

    UART_Autoflow_Slave         搭配 UART_Autoflow_Master,演示利用 auto flow control 的功能来与 Master 收送资料

    UART_IrDA_Master            搭配 UART_IrDA_Slave, 演示如何利用 UART 的 IrDA 模式来收送资料

    UART_IrDA_Slave             搭配 UART_IrDA_Master, 演示如何利用 UART 的 IrDA 模式来收送资料

    UART_LIN                    演示如何送出 LIN header 与 response

    UART_RS485_Master           搭配 UART_RS485_Slave, 演示用如何用 UART RS485 模式来收送资料

    UART_RS485_Slave            搭配 UART_RS485_Master, 演示用如何用 UART RS485 模式来收送资料

    UART_TxRx_Function          用一个简单的 UART echo 程序,演示如何设定 UART,使用基本的收送功能.

    WDT_PowerDown               演示如何用 WDT 中断事件来唤醒系统

    WDT_TimeoutINT              演示如何设定 WDT 并与实现 WDT 到时中断处理函数

    WDT_TimeoutReset            演示 WDT 到时重置的机制

    WWDT_CompareINT             演示如何使用 WWDT,包括到时的周期与到时的系统重置

网友C:
请问大神,为什么我打开自带的例程时总提示加载库错误,不能打开工作站;自己配置打开的就可以。请问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为什么我打开自带的例程时总提示加载库错误,不能打开工作站;自己配置打开的就可以。请问该怎么 ...

新建工程,把例程内容放进去。

楼主:
这个表要认真研究研究,记清楚什么库文件对应什么外设操作

网友D(2015-03-04):
楼主, FMC_MultiBoot   这个工程用过吗?
        1. Build all targets and download to device individually. The targets are:
            FMC_MultiBoot, RO=0x0
            FMC_Boot0, RO=0x1000
            FMC_Boot1, RO=0x2000
            FMC_Boot2, RO=0x3000
            FMC_Boot3, RO=0x4000
后面这三个target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为什么我打开自带的例程时总提示加载库错误,不能打开工作站;自己配置打开的就可以。请问该怎么 ...

新建一个,然后把例程的源程序文件放进去就行了,可能是版本原因造成的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FMC_MultiBoot   这个工程用过吗?
        1. Build all targets and download to device individu ...

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建一个,然后把例程的源程序文件放进去就行了,可能是版本原因造成的不兼容 ...

谢谢,问题已解决,换一个版本就好了。

楼主:
果然是版本不兼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不用谢,为大家服务,有啥想问的来发帖问呀。

网友F:
楼主提供的资料不错很有价值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没价值我就不发了

网友G(2015-06-23):
- 每秒采样率可达 800 kSPS,这么快的速度。。。应用起来应该没问题。

网友H: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ADC)
- 提供 8 通道
- 12 位分辨率
- 每秒采样率可达 800 kSPS
- PWM输出可以触发A/D转换
- 提供误差±1℃温度传感器
好强大的ADC。

网友I(2017-12-25):
楼主有没有M0516LDN中文版的datasheet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没有M0516LDN中文版的datasheet啊

还有这个技术手册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 ... ries_SC_Rev1.00.pdf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还有这个技术手册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TRM_M051%28BN_DN_DE%29_Series_SC_Rev1.00.pd ...

但是我看全英文的和这个中文版有些区别
英文版的An A/D conversion can be started by:
  Software Write 1 to ADST bit
  External pin (STADC)
  PWM trigger with optional start delay period (M05xxDN/DE only)

中文版里只有
A/D转换开始条件
-  软件向ADST 位写1
-  外部引脚STADC触发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但是我看全英文的和这个中文版有些区别
英文版的An A/D conversion can be started by:
  Software Wri ...

就是多了一个PWM触发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但是我看全英文的和这个中文版有些区别
英文版的An A/D conversion can be started by:
  Software Wri ...

具有可选启动延迟时间的pwm触发器
那个中文的可能没有写全。看小括号,只有DN和DE版本的具备这个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I:
但是我看全英文的和这个中文版有些区别
英文版的An A/D conversion can be started by:
  Software Wri ...

谢谢楼主!!! 是我自己看错了!!

网友K:
原来手机里的震动马达是PWM控制的啊,多谢啊。

网友L:
提供的例子真多,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网友M(2020-02-17):
太感谢了,官网都找不到的好资料。。。新版的没有这个板子的资料了。

网友M:
看了一下这个文件里面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