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

楼主(2014-12-18):
5V输出,更改R5电阻大小,电流变化不规则,

R5--4.8R LED上面流过电流为185mA

R5短接 LED上面流过电流为146mA
R5--2.4R LED上面流过电流为144mA
R5--1.5R LED上面流过电流为140mA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啥原因,你看看VF曲线和温度曲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