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分享】使用经验之解锁芯片

楼主(2014-12-18):
刚开始使用Kinetis的芯片大多会遇到芯片被锁的情况,表现是用jlink下不了程序,读不到内核;
而芯片被锁一般是误操作导致的,焊接时候温度太高啊,烧录程序的时候出现通讯错乱等等。
常见的情况都可以在下载器提示“芯片被锁,是否要解锁?“点击OK就可以完成解锁。
但是有极少情况会出现不成功的情况。但是解决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1、用jlink command 看看是否能读取到内核,只要能读取到内核就说明jtag接口没问题
2、检查下载下载的接口是否符合标准,该接的接上没有,该下拉的下拉没有,
3、确认电脑驱动已经装好,jlink的固件没有过时
后面附上详细的解决办法
【野火K60 KL26】jlink 下载失败的最详细解决办法 - 智能车资料区 -

网友A:
好贴,特别是第一步:“用jlink command 看看是否能读取到内核,只要能读取到内核就说明jtag接口没问题”,这个很关键,可以首先判断是不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特别是第一步:“用jlink command 看看是否能读取到内核,只要能读取到内核就说明jtag接口没问题”, ...

四、五个芯片换来的教训;总结出来,希望大家遇到了这种情况快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