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220V交流用三极管、继电器、可控硅哪个好

楼主(2014-12-18):
(无正文)

网友A:
继电器寿命5~10万次,可控硅寿命无限。根据你预估的产品使用寿命自己推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寿命5~10万次,可控硅寿命无限。根据你预估的产品使用寿命自己推算吧。 ...

朴老师!!!

网友C:
简单地使用三极管是无法控制交流“通断”的。
继电器触点压降很小,双向晶闸管总有一些压降(1V上下)。从这一点说,继电器“好”。
继电器触点会因火花而烧蚀,寿命较短,晶闸管不存在此问题。从这一点说,晶闸管“好”。

网友D:
如果什么东西绝对的“好”,那还要其他东西来干啥?只有符合需求的东西才最“好”。

网友E(2015-01-23):
用双向可控硅BT136,刚用这个做过220V项目

网友E:
采用单片机控制,注意一点就是:双向可控硅的门极用高电平变成低电平或低电平都可以触发可控硅的导通。

网友E:
可控硅特性:
1.双向可控硅(如BT136)的门极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或者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时候都可以触发导通,也就是说电平的变化就可以促使可控硅的导通。
2.至于关断,不是由门极来控制,而是阴阳极的电压变的很低了(如交流电的过零点)可控硅自动关断。 关断后要是可控硅导通需要重新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采用单片机控制,注意一点就是:双向可控硅的门极用高电平变成低电平或低电平都可以触发可控硅的导通。 ...

那是触发器(触发器也很少有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的)。
双向晶闸管,门极为正向脉冲或者负向脉冲均可触发,但门极G对T1电压为零(低电平)绝不可能触发。哪怕是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也不可能触发(高电平倒有可能触发)。

网友E:
对于单片机要产生个负脉冲不太现实吧。只有高低电平。高低电平的变化触摸可控硅的导通。之前看别人的帖子,总认为只有低电平变成高电平才会触发可控硅导通,结果我采用的方式就是过零点就把门极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然后延迟一段时间后再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这样子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单片机的输出在过零点的时候一直维持高电平,到希望可控硅导通的时候再把门极变成低电平,延迟200us后变成高电平。如此循环,因此达到了预计的期望。

网友E: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查过不少网上关于可控硅的导通与关断的资料,对于关断讲得比较清晰,但对于导通总说正脉冲或负脉冲,而对于高低电平的变化导致的导通去很少说到。为此,咨询过2个硬件人员,也未能说清楚。本身自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测过这个板子上的门极波形,当时没理解为什么门极波形在过T极过零点的时候是维持高电平的。后来通过自己的验证,终于弄明白门极高低电平的变化会触发可控硅的导通。

网友E:
后续将根据自己的项目整理出关于可控硅控制、控制角/导通角的计算、项目的测试发布一个专题作为经验分享

网友F:
首先三极管作为交流开关好像并不方便先排除掉。
可控硅可以频繁开关而不用担心触点寿命问题,但它本身对浪涌比较脆,而且电能损耗比较高。
继电器触点寿命有限但是导通损耗低而且对浪涌很坚固。

网友G:
可控硅和继电器我都用过,用继电器可能占的板子面积较大,成本高点。使用起来效果差不多;可控硅的话,成本低点,有压降,需要隔离,体积小。综合考虑下,看看需求!!

网友E:
我也学习了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学习了一把

直接用FODM3083去驱动晶闸管   不需要注意那些吧

网友H(2015-02-23):
各有优缺点,但我喜欢继电器,虽然体积大了一点,线路简单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