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发热大还是工作在饱和状态发热

楼主(2014-12-18):
相同负载下,功率MOS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发热大还是工作在饱和状态发热大,用作交流开关,感觉是放大状态比饱和状态发热大,比如现在是4V电压控制栅极发热好像比10V控制栅极发热大,虽然都导通了,MOS管用的K3934

网友A:
发热损耗都是压降和电流乘积对时间的积分,跟工作状态没有关系。

网友B:
当然是线性态即放大态的功耗高,耗散功率=管压降*电流,饱和态时管压降最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热损耗都是压降和电流乘积对时间的积分,跟工作状态没有关系。

概念错误,工作状态决定了压降。

网友C:
“感觉是放大状态比饱和状态发热大”
凭“感觉”?不能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概念错误,工作状态决定了压降。

5V压降、1mA电流的放大状态 和 0.1V压降、10A电流的饱和状态 哪个发热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V压降、1mA电流的放大状态 和 0.1V压降、10A电流的饱和状态 哪个发热大?

这里说的“状态”是基于同一元件,同一参数前提下的,别玩概念游戏,看楼主贴,注意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