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L101功耗问题

楼主(2014-12-18):
首次用STM8L101. 拆掉外围,设置所有IO输出0然后  halt(); 有10个微安左右,理论上应该比这小很多。无论是作为上拉输入,还是输出高,都一样。请教一下,是不是halt()以前还有模块要配置一下才行?谢谢先

网友A:
那就关掉输出啊;
而不是输出0;

楼主:
上拉输入,输出1,输出0 浮空输入 都试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