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7和ADS1278的SPI通信???

楼主(2014-12-18):
这是MSP430F247和两片ADS1278以SPI通信采集16路AD的实验,ADS1278的主时钟CLK用外部有源晶振5M,移位时钟SCLK设置为4M,

可是假如把属于通道1,2,3,4接地,得到的数据都不是0,而是比较大的数值,为什么,求大神们帮忙:)先谢谢了

附件为程序和原理图

大哥,可以参考一下您的ADS1274 SPI通信程序吗,我也是刚接触这个芯片,115853099@qq.com 非常感谢!

楼主:
@gaoyang9992006 请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附件为程序,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不接地的时候输出什么,你通过跳线测试一下,输入地,输入vcc输入0.5VCC,对于这三个关键输入值测试。贴出来,再问。可以通过这个确定你的ADS是否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接地的时候输出什么,你通过跳线测试一下,输入地,输入vcc输入0.5VCC,对于这三个关键输入值测 ...

不好意思,刚才我测试了一下,分别接vcc,1.25v,gnd可是得到的数据似乎一样的:L求指导一下

楼主:
再上传一次

网友A:
这说明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的通信是有错误的,或者根本没有正确工作,你先搞定一个通道的再说,应该有相关例程,在相关例程基础上修改,或者看你的驱动程序是否编写有误,我觉得肯定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接地的时候输出什么,你通过跳线测试一下,输入地,输入vcc输入0.5VCC,对于这三个关键输入值测 ...

而且每个测试时每个数据几乎都是波动的,,,: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的通信是有错误的,或者根本没有正确工作,你先搞定一个通道的再说,应该有相关 ...

哪里有例程呢,我自己写的驱动程序都看了无数遍了,无法找出问题了呀,板子也各种搞,,都无法解决才发帖子问你们的,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的通信是有错误的,或者根本没有正确工作,你先搞定一个通道的再说,应该有相关 ...

ADS1278的主时钟CLK用外部有源晶振5M,移位时钟SCLK设置为4M,这个有没有问题,你比较有经验能帮我看一下吗,拜托拜托,我是本科一学生,水平有点难以克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S1278的主时钟CLK用外部有源晶振5M,移位时钟SCLK设置为4M,这个有没有问题,你比较有经验能帮我看一下吗 ...

好的, 一会儿我去看看技术手册。晚上告诉你。

网友A:
官方提供的参考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过这个芯片吗?我没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例程怎么这么难理解呀,,,,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提供的参考程序。

看了一下,官方的例程理解不了呀,,,,太深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过这个芯片吗?我没用过啊。

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

我问TI的人了,他说他也没有这个用于430的例子,他也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问TI的人了,他说他也没有这个用于430的例子,他也没用过。

ti的芯片非常多,例程更是多如牛毛。

这种情况只能够慢慢调试了。
建议先调试通讯部分,根据datasheet,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着波形来调试。
通讯没问题了再连接一片ADS1278,一片搞定了基本上再调两片也容易了

网友C:
上传一片**,供楼主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传一片**,供楼主参考下

我在知网看过了,指导意义不是很大而且协议不是SPI,我这个主要是应用在MSP430的SPI协议上,希望有人做过相关的:lol你做过吗,,,求指导

网友C:
用过ads1256没用过ads1278!
建议先采集一个通道,采集稳定后,才采集多通道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ads1256没用过ads1278!
建议先采集一个通道,采集稳定后,才采集多通道试试吧 ...

ads1256和ads1278有什么不同吗??我是否可以参考你的例程,也不知道是否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网友C:
看看手册就明白了,他两的通信时序是不一样的,没法参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手册就明白了,他两的通信时序是不一样的,没法参考哦

好吧,不过我看了一下1256的数据手册也完全是用spi协议呀,不过它有很多数据寄存器,,,,1278没有寄存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参考各位的意见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解决呢,感觉做不了了,,,换个ads1256弄一下过段时间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各位的意见的了吧。

也不会呀,,,实际和理论相差有点大呀:L再说

网友E(2015-09-29):
哥们,搞定了吗?我的直接采集不出数据,估计没通信,但是时钟有输出,如果你搞定了,给我发份程序交流下107433789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搞定了吗?我的直接采集不出数据,估计没通信,但是时钟有输出,如果你搞定了,给我发份程序交流下 ...

我当时没解决,然后找到替代品了:L

网友F(2016-04-05):
我又想显摆了,1278很有点烦人,仔细阅读pdf也只能看到端倪,事实是sclk一定要小于等于clk,典型的是使用一个或一半或4分之一个clk,如果大于clk就会出错,至于什么原因自己猜测去吧。所以呢,会有很多后续结论,基本上还是用fpga连接比较顺,其他的cpu也不是不能各种限制。

网友G(2022-08-26):
引用 网友A:
官方提供的参考程序。

大哥还有别的程序参考吗,这个好难看懂,新手刚上车,球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又想显摆了,1278很有点烦人,仔细阅读pdf也只能看到端倪,事实是sclk一定要小于等于clk,典型的是使用一 ...

大哥有程序参考吗,好难呀,新手刚上车,球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