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AF的单片机温度问题

楼主(2014-12-18):
STM8AF 汽车级的单片机 我用的是印字 STM8AF52A8TD 手册上写的温度是能在150度下工作,为什么我加温实验到130度左右就出现数据不对的情况,示波器观察通信的波形变了。有没有可能买到的是假的?这个怎么验真伪啊? 第一个为正常时候波形,第二个为加温到130后的波形

常温的波形

常温的波形

加温到130的波形

加温到130的波形

网友A:
既然都到100度工作,应该不是假货;
那说明是125度左右开始不正常工作了;
你要一步步排查,另外你的温度也不一定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到100度工作,应该不是假货;
那说明是125度左右开始不正常工作了;
你要一步步排查,另外你 ...

温度是准的,是用加温箱加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