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的网卡可以在连接无线路由上网的同时,支持开放热点给手机上网

楼主(2014-12-18):
rt, 请问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跟手机无线网卡的区别,原理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二者是一回事,任何WIFI网卡都可以作为热点,这是软件实现的功能。同样的,手机的WIFI也可以配置成热点,供笔记本电脑上网。

网友B:
很多手机的无线网卡也可以...另外有些比较老的笔记本的无线网卡也不支持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者是一回事,任何WIFI网卡都可以作为热点,这是软件实现的功能。同样的,手机的WIFI也可以配置成热点,供 ...

你好,我测试过手机链接wifi 然后开热点, wifi就断了。 但是用3g上网 可以开热点同时上网。
请问这是手机软件实现的问题吗? 还是手机硬件比笔记本低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测试过手机链接wifi 然后开热点, wifi就断了。 但是用3g上网 可以开热点同时上网。
请问这是手 ...

跟配置没什么关系,完全由软件设计决定。现在的不少手机,比过去的本本性能更强。
通常,用WIFI连接网络后再用WIFI做热点是没有必要的,理论上则完全可以,只要编写适当的程序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手机的无线网卡也可以...另外有些比较老的笔记本的无线网卡也不支持共享 ...

再老的都可以支持共享,关键是程序,网卡不过是物理媒介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老的都可以支持共享,关键是程序,网卡不过是物理媒介而已。

版主说得对,对底层是没问题的,应该是应用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配置没什么关系,完全由软件设计决定。现在的不少手机,比过去的本本性能更强。
通常,用WIFI连接网络 ...

谢谢版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