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全局常量定义问题

楼主(2014-12-18):
初学DSP,在定义全局变量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上图是我定义的全局变量,PipeNum为整型常量,PipeDensity和PipeSpeed为定点数组,但是编译时出现了如下问题:

错误貌似是说PipeNum不是常量,把PipeNum改成数字再编译就通过了,但是由于PipeNum用的地方很多,变成数字改起来很不方便。
我想问下既然已经把PipeNum定义成了常量,为什么编译时还会报错?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定义成宏。

网友B:
将其改为int const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其改为int const试试呢?

貌似没有用,函数内还是函数外都会报错

网友C:
2楼说的对   定义成宏
不然你讲一个常量赋给其他变量
编译器报错    赋值前后表达式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用,函数内还是函数外都会报错

你中间有对它进行什么操作吗?

网友D:
这种用法只有C++支持,标准C是不支持这种用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法只有C++支持,标准C是不支持这种用法的。

说的比较权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法只有C++支持,标准C是不支持这种用法的。

语法学的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法只有C++支持,标准C是不支持这种用法的。

额,那如果我想在多个地方引用同一个数的话,要怎么定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对   定义成宏
不然你讲一个常量赋给其他变量
编译器报错    赋值前后表达式不匹配 ...

定义成宏编译成功了。我开始2了,忘记把;去掉,结果总出不来。。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义成宏编译成功了。我开始2了,忘记把;去掉,结果总出不来。。谢谢啦~~ ...

解决了就好     一般都是这种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