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resolved symbol nhetInit, first referenced in ./sys_main.obj

楼主(2014-12-18):
AI, ni, RS, ST, TI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Exercise4.out" not built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unresolved symbol nhetInit, first referenced in ./sys_main.obj

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TI论坛说加driverlib.lib,可是我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开发环境?

楼主:
ARM,TMS570LS3137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M,TMS570LS3137

你找找是不是 nhetInit没定义,或者定义 nhetInit的文件没被包含进工程

网友A:
你在deyi论坛看的那个说少driverlib的帖子我也看到了,不过他那个是tiva的处理器。

网友A:
@gaoyang9992006
帮着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B:
TI论坛说加driverlib.lib,可是我没有找到,谢谢

*****************************华丽的分割线*************************
你在IDE开发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搜索该文件,一般在driverlib\文件夹下。

网友C(2015-12-18):
引用 网友A:
你在deyi论坛看的那个说少driverlib的帖子我也看到了,不过他那个是tiva的处理器。 ...

为什么我创建工程老是会出现这个错误,反复创建四五次终于对了,可是完全是一样的操作步骤啊,我买的教科书上的步骤。
1.添加TIVAWARE路径“${TIVAWARE}”和“${TIVAWARE}/examples/boards/dk-tm4c123g”
2.添加映射关系,linked resources里new一个名为TIVAWARE的指向TIVAWARE文件夹
3.bulid里variables添加同样的选择directory
4.添加预定义宏:ccs="ccs",PART_TM4C123GH6PM,TARGET_IS_BLIZZARD_RA1
5.添加driverlib.libhe grlib.lib,右击工程add files或者在file search path里添加
6.添加文件startup_ccs.c和macros.ini.initial,以及其他所需文件
7.编写main.c。。。
然后编译,一直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创建工程老是会出现这个错误,反复创建四五次终于对了,可是完全是一样的操作步骤啊,我买的教科 ...

出错有什么提示信息?就是一楼那些吗?

我一般都是在ccs中,打开TivaWare,从中中找个类似的例程,直接导入ccs,这样就带过来原来例程的工程配置了,不容易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错有什么提示信息?就是一楼那些吗?

我一般都是在ccs中,打开TivaWare,从中中找个类似的 ...

:'(就是一楼那些提示,不过比他的多,所有的函数都报错吗,但是我右击可以打开那些函数,蛋疼的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楼那些提示,不过比他的多,所有的函数都报错吗,但是我右击可以打开那些函数,蛋疼的紧 ...

一楼提供的信息,只是说有没定义的变量或者函数,还有重复定义之类的。
这些都是常见提示,还是不知道具体问题。、
可以先看看是不是把c文件加入工程了,这一步没问题再检查配置等等

网友D:
这样的问题还是缺少啥相关的驱动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