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去哪买啊?正规的,带**的?

楼主(2014-12-18):
如题。

MSP430仿真器去哪买啊?正规的,带发票的?

网友A:
去ti在国内的代理商买吧,利尔达或者其他代理商

网友B:
找代理商吧    仿真器不怎么贵   可以用别的**顶顶吧
淘宝上有些可以开**   但是真假需要看看

网友C:
你这是要报销的节奏吧,,利尔达的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报销的节奏吧,,利尔达的应该可以的吧。

是啊,给报销,所以要买个质量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代理商吧    仿真器不怎么贵   可以用别的**顶顶吧
淘宝上有些可以开**   但是真假需要看看 ...

我看了利尔达的仿真器,好贵啊,请问你用过这个仿真器吗?你用着哪个比较好,性价比高点的,给推荐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利尔达的仿真器,好贵啊,请问你用过这个仿真器吗?你用着哪个比较好,性价比高点的,给推荐一个 ...

最近你到deyisupport上看看    仿真器好像最低4折优惠    看看能不能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