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设计的差模共模问题,请看图

楼主(2014-12-18):
记得原来公司就总是用这个电路,这个主要针对的交流输入,如果输入的是24V直流电压,使用这个电路应该也使用吧,
2)、这里面的几个元器件,应该选用多大呢?我知道那个共模电感是不能太大,差模电感呢?可以大点吗?C1,C2,C3人家说是X,Y电容,但我的是24V输入,是不是选用个101贴片电容就可以?
用过此电路的请指点,路过的讨论。。

网友A:
L1、L2是差模电感,L3和L4共用磁芯,共同构成共模电感,C1是X电容,C2和C3是Y电容,AC220V输入的话,X电容用X2的,Y电容用Y2的,而跨接在初次级的Y电容则是Y1,但这低压的元件选型我还真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L2是差模电感,L3和L4共用磁芯,共同构成共模电感,C1是X电容,C2和C3是Y电容,AC220V输入的话,X电容 ...

谢谢,如果是低压输入,选用此电路也能启到抑制差模和共模信号的作用吧

网友B:
当然可以,电感要注意载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电感要注意载流量。

那用在直流输入上还能启到滤除差模和共模信号的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在直流输入上还能启到滤除差模和共模信号的作用吗

当然可以,因为电感的原理就是通直流隔交流,但噪声信号的频率范围非常广,有时候需要用不同电感量的多级滤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因为电感的原理就是通直流隔交流,但噪声信号的频率范围非常广,有时候需要用不同电感量的多级 ...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里的电容该用什么电容呢,这里用安规电容就没有必要了吧,也启不到什么作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里的电容该用什么电容呢,这里用安规电容就没有必要了吧,也启不到什么作用吧? ...

用CBB电容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里的电容该用什么电容呢,这里用安规电容就没有必要了吧,也启不到什么作用吧? ...

低压的EMC没搞过,刚刚帮你问了一下,用普通的X7R电容就行,但是它的效果肯定没有CBB和X电容效果好。
如果你不过EMC,这些电容可以不用啊,所以你要自己衡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的EMC没搞过,刚刚帮你问了一下,用普通的X7R电容就行,但是它的效果肯定没有CBB和X电容效果好。
如 ...

我倒是不用过EMC,但是尽量能抗干扰还是好的,用X电容主要就是针对220V交流电压的吧,这里是24V个人感觉使用XY电容没有意义啊,CBB电容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倒是不用过EMC,但是尽量能抗干扰还是好的,用X电容主要就是针对220V交流电压的吧,这里是24V个人感觉 ...

是的,X电容属于安规电容,主要是用在高压电路的,低压就没必要用X电容了,如果干扰源不是很强烈的话,对电源不会有什么影响啊,之前我做过一款BUCK电源,用3842做的,前面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大电容,输出是一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X电容属于安规电容,主要是用在高压电路的,低压就没必要用X电容了,如果干扰源不是很强烈的话,对 ...

哈哈,干扰比较强烈,要扛得住对讲机的干扰啊,还是5cm--10cm的间距。所以这个电路还是要加上的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用在直流输入上还能启到滤除差模和共模信号的作用吗

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里的电容该用什么电容呢,这里用安规电容就没有必要了吧,也启不到什么作用吧? ...

220V交流输入会电到人,才用安规电容,这里低压的话就没必要用安规电容喽。但你这里有24V输入,用贴片的话也得注意耐压问题

网友D:
可以统统不要的吧?
EMC问题交给前面向你的板子提供24V的电源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干扰比较强烈,要扛得住对讲机的干扰啊,还是5cm--10cm的间距。所以这个电路还是要加上的啦 ...

话说只见过电源搞的别的模块电路生理紊乱的,木见过别的模块电路把电源干翻的。。。。
对讲机干扰模块还是从辐射上下功夫吧,,,

网友F:
LZ的这个图是各种ACDC电源前级的传统做法,,为何直流输入要用这个图?
难道此直流非常的不纯净?想要干掉直流中的杂波也不是这样做的吧…………

网友G:
直流电加抗干扰、用有源滤波足已!…有源滤波哟!…

楼主(2015-01-23):
引用 网友G:
直流电加抗干扰、用有源滤波足已!…有源滤波哟!…

有源滤波?电源电路怎么采用有缘滤波?

网友G:
嘿嘿!…你不要说:刚听说!…
   交学费!可告诉你…

网友H(2015-04-13):
24V交流输入,差模电感量和共模电感量能够选择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H:
24V交流输入,差模电感量和共模电感量能够选择多少?

电感量这个东西,一般都是凭感觉凭经验搞的,什么时候EMC搞过了,这时候就是比较合适的电感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