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的SW调试模式连线方式

楼主(2014-12-18):
大家知道,JLINK有2种调试模式:JTAG和SWD(串行模式)。

JTAG是常用模式,大家都熟悉、不废话了;如果使用SW模式,需要(只需要)4根连线,连接方式如下:

图中,
PIN 1 (桔红): VCC(3.3V) (目标板上给JLINK的馈电,必须)
PIN 7 (黄)  : SDIO
PIN 9 (绿)  : SCLK
PIN 10(蓝)  : GND (任何一个JLINK的地都可以,比如PIN12)

为了对目标板下载固件或调试,目标板需要单独供电。

上面系统在KEIL MDK 5 上下载hex、debug代码,均可稳定运行,下载速度非常快。

网友A:
是的, 4线就可以带电源的调试了. 我也是这么干的, 哈哈...

网友B:
这样用最省接口,如果用ULINK还可以省掉VCC,只用三根线!!!

网友C:
我和楼上一样都是3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