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实现灯亮度的控制?描述如下:

楼主(2014-12-18):
想通过程序来控制灯亮度的变化,我是控制电流的输出呢还是控制电压的大小呢?我的输入电压是12V,要不就是控制电压的输出,这样亮度也能控制,要不就是想法控制输出的电流,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呢?

网友A:
2#对的,MCU输出PWM外加三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对的,MCU输出PWM外加三极管驱动

直接让MCU输出PWM加在三级管上??这样的话LED就会一直亮灭亮灭,是不是很容易就坏了啊?还有就是我要驱动的LED是一排,普通三极管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B:
担心三极管不行就用MOS
PWM频率在50~200HZ  你还能看出灯的亮灭?

网友C:
电流优先

网友D(2015-01-23):
一排的话 用恒流源
再用一个DA和比较器就可以控制电流了

网友E(2015-02-28):
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LED驱动芯片CN5502,高压恒流源芯片+PWM发生器,简单易用.

不亦心 -10

网友E:
如韵电子的CN5502除了恒流输出以外,还集成有PWM发生器,只要用电位器控制在CN5502的DIM管脚输入模拟信号,即可实现PWM调光.

不亦心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