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声控电路对22HZ-5kHZ频率的声音有良好的灵敏度,该如何取值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12-18):
引用 网友A:
fc=1÷2丌R C,前级运放回路中,R并联C的fc取5KHz,R串联C的fc取22Hz。

大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感谢啊

网友B:
前级运放貌似需要设置静态工作点

网友C:
1/(6.28*r7*c14)=22,1/(6.28*r9*c15)=5k,r15和r9决定放大倍数。

网友C:
好像我给弄错了

网友C:
感觉前面的高通没弄好,中间的低通算了下才0.07赫兹,应该是低于5k才对。是我算错了?手机看图不清楚,晚上用电脑看看。

网友C:
这会看清楚了,中间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应该是22k,但是按照你给的参数算出来是720Hz,前面的我把电源部分看错了,当成高通了。这里感觉需要给一个低频旁路,在C10和R15中有一个电阻R接地,C10和这个电阻R组成高通,截止频率是1/(6.28RC10),应该是22Hz,这些都是搬教科书上的,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D:
楼主用的MIC能加9V偏置么?
第一级就做放大吧,C10去1uF,C15取100pF,放大倍数取100倍吧,第二级做带通滤波,用1/2πRC大致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