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DP83848 10M能通100M不能通的原因?

楼主(2014-12-18):
我用DP83848 做网络通讯,一开始10M/100M都能通,但有一次焊装了一批新板子,100M不通,只能跑10M,一开始认为是这批DP83848有问题,换了几个批次都不行,然后又重做PCB,还是不行,后来找了快老板子做芯片交叉测试,发现新的芯片都不能跑100M,难道是芯片的问题,都换了好几个批次的DP83848了,还是不行,难道真的是现在的芯片跑不了100M?(能跑100M是一年半前购买的芯片),有那位现在在用DP83848而且能跑100M,求DP83848的进货电话。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BUG;
求购电话,自己发供需版块,这里主要讨论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BUG;
求购电话,自己发供需版块,这里主要讨论技术; ...

老板子(做了1百多块,跑了两年多了,同样的代码)都没问题,肯定不是程序问题。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才怀疑芯片,特在这里寻求在使用的兄弟帮帮忙。

网友B:
如果10M能跑通,说明整个系统逻辑上正确的。
可能原因:
1 pcb布线问题
    大山评注: 多数发生在布板基本功不扎实或仓促布板。
    测试依据: 用示波器看看信号波形即可判断。

2 双绞线问题
    更换即可解决 ,线缆品牌太乱太杂。

3 隔离变压器
     这个问题,大山几乎没遇到过,也就是耐压问题多。

4. 芯片
    可能正如楼主所有遇到情况

5 晶体/晶振

   这个可能是非常多的情况。
   成本压力不大, 建议用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10M能跑通,说明整个系统逻辑上正确的。
可能原因:
1 pcb布线问题

2、3、5的问题都专门测试过应该可以排除,第一点还不能完全排除,也对PCB做过几次改动但效果都没达到100M,因此还是用曾经上过100M的老板子来测试,这样可以基本排除PCB的因素,因此主要怀疑芯片,但也不能完全排除PCB的原因。

楼主:
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能上100M的板子都有两年的时间了(两年里做过多批),在一年半前的一批开始就上不了100M了,一直到现在,中途换过多批芯片,多次做过PCB,对2、3、5点都做过多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10M能跑通,说明整个系统逻辑上正确的。
可能原因:
1 pcb布线问题

请问1点如何在示波器上判断?

网友B:
根据后面楼主描述,
    pcb布板或器件(不限于网络芯片)问题更大一些。

    建议楼主多用示波器,找几个点 ,看看波形是不是严重失真或者有杂波。

   要从晶体提供的时钟开始找起,

   还有,隔离变压器也会影响网速,这个千万不要忽略!

网友C:
100M 自收发水晶头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后面楼主描述,
    pcb布板或器件(不限于网络芯片)问题更大一些。

这是个办法,先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 自收发水晶头测试

自发自收测试?能检查些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发自收测试?能检查些什么?

可以避免网线物理层麻烦.
就是发一个包,然后看收到的是啥.一种 loopback 测试

楼主:
又做了一个测试:今天又焊接了一快新板子,将老芯片DP83848安上去了,成功的跑了100M,如此说明上不了100M的确与芯片有关。难道 TI 的芯片越做越差了?难道新的芯片与老芯片需要PCB做一些调整?到TI 的官方网站也去问了,一直没人回答,里面也有人在问类似的问题。看来现在的DP83848 跑上100M是个问题。

网友D:
把几版的PCB发出来。
这颗芯片稳定的很,又不是DM9161。严重怀疑你的差分对可能都没做,还有你的MII和RMII步线。

网友B:
DP83848 是挺稳定的,难道新上市的”兼容“产品??
毕竟这东东用的多,

网友E:
今年买过IVV,CVV都可以上百兆,还是用的107的mco,这个片子相当稳定

楼主:
又检查了几天,问题基本确定、解决,待批量处理确认后发帖告知,谢谢大家的热心关系帮助。

楼主:
经过测试最终确定不能上100M的原因是不同批次DP83848的25MHZ_OUT引脚的输出特性有变化,导致不能上100M,加一个电容就可以上100M了,具体细节可看cqcyst.blog.163.com/blog/static/874110732014112625511403

楼主:
为什么结贴给分总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我已经分配完了呀。

网友F:
整个系统逻辑上正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能上100M的板子都有两年的时间了(两年里做过多批),在一年半前的一批开始就上不了100M ...

这个不是很清楚,还挺让人费解的。。。。

网友H:
很好的帖子,不过我现在遇到能打印出上线,但就是不能ping通!

网友I(2015-03-06):
你看下是不是在寄存器里面强制10M··

网友J(2016-03-19):
引用 网友F:
整个系统逻辑上正确

你好,我看了你的贴子《 DP83848 10M能通100M不能通的原因?》,谢谢你的分享,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看了之后受益匪浅,我想再请教下,你当时是怎么测出DP83848是在10M还是在100M下工作的呢?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最终确定不能上100M的原因是不同批次DP83848的25MHZ_OUT引脚的输出特性有变化,导致不能上100M,加 ...

谢谢你的分享,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看了之后受益匪浅,我想再请教下,你当时是怎么测出DP83848是在10M还是在100M下工作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