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关于手上一台饮水机最大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我手上有一台饮水机,它是即热式的,也就是说,一边出水,一边加热管持续加热烧水。
另外,这个东东还挺智能,可以自动调节流量的大小。

嘿,你才怎么着?我发现当设定出水温度是开水的时候,出水量会保持最小值不变,但是问题来了:加热管的功率只达到了满负荷的50%。怎么具体地说呢,也就是说,交流电波一个正弦周期,机子内部通过一个晶闸管,只导通了前个波峰,后面的半个波谷被截止了。

我很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不能把功率提高一些,流量也就可以提高点吗?

我不清楚我说的是否清楚,是不是有点啰嗦了?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很简单的摆在那里,我用示波器看了无数遍,我很疑惑,想了很久,就来21ic找大家了!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20分聊表心意!

网友A:
流量是人控制的?还是机器自动控制的?可能要考虑到温度低的时候,要保证“烧开”,或者保证充分的热交换时间,所以系统减小了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是人控制的?还是机器自动控制的?可能要考虑到温度低的时候,要保证“烧开”,或者保证充分的热交换时 ...

流量是系统自己控制的

网友B:
你能确定这个是单向可控硅吗? 说不定是双向可控硅, 两边都能导通的.
我想这个问题, 这个机器的设计人员早想到的了.

网友C:
你输入水温是多少?这个热水器的最大功率是多少?考虑过冷天水温很低(0度)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