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xhold的状态

楼主(2014-12-18):
dsp中如何判断xhold的状态

网友A:
xhold相对dsp是输入信号,xholda为输出信号

楼主:
我知道,这个是如何设置xholda的

网友B:
看xhold寄存器是否被置位,就知道被禁止还是使能

网友C:
对,不使用这个功能,拉到无效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D:
对,楼上补充的好

楼主:
OK,多谢几位大侠

楼主:
愉愉快快结贴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