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可靠性

楼主(2014-12-18):
以前学过8051单片机,一直听说PIC的可靠性设计是最好的,我是多年没有用单片机了,但智能化在行业里已开始了,最近看到同行在用MSP430单片机,听说主要是因为这个的功耗很低,最近我也在学这方面的知识,虽没用到但为以后打算了,但我做的行业要求低功耗,但也要求是高可靠性的,不知这个片子的可靠性方面怎么样,有哪些要注意的。

网友A:
430与其它单片机相比的最主要优势就是低功耗,
楼主关心的单片机可靠性问题其实是系统可靠性问题,可靠性是需要对整个系统每部分电路进行设计而得到的。

网友B:
嗯,单片机本身的可靠性差别不大。

网友C:
但我常听说用PIC设计的系统可靠性会比较高,要求稳定性好的选用PIC优先。
个人理解:芯片的可靠性可能说的是各引脚的拉灌电流陈余,芯片封装质量,芯片设计时加入的抗干拢处理。

网友D:
430与其它单片机相比的最主要优势就是低功耗,
可靠性是需要对整个系统每部分电路进行设计而得到的。

网友E:
pic可能在电磁兼容方面要好一些。
但是其他的如430和freescale,也没有问题的。
毕竟都已经大批量使用过了很长时间,都是经过考验的。

网友F:
嗯,我觉得pic的架构、一条指令只占用一个周期(除跳转)这种工作方式可能对它的稳定性有帮助。

网友G:
我个人认为芯片本身抗干扰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我最近就碰到过,不同的芯片差很远的。

网友H:
PIC低功耗不怎么样吧,430的话好是好,感觉价格有点高了,抗干扰性TI和PIC都差不多的

网友C:
可靠性是个系统问题,就单独来说,msp430具有低功耗优势,同事其本身抗干扰能力还是可以。

网友I:
430的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超低的功耗,或许就像有人说的电磁兼容比较好一些吧(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可靠性不是哪一个芯片能解决的了的

网友I:
既然每一款芯片都能够在各行各业运用,说明芯片本身都是可靠的,

楼主:
嗯,有道理,结贴了哈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讨论

网友J:
可靠性的话比51还是要差点的吧

网友K:
其实PIC也有低功耗产品,而且功耗可以和MSP430相抗衡的。LZ既然倾向于认为PIC可靠性高的化,为啥不试试呢.

网友L(2015-04-30):
引用 网友A:
430与其它单片机相比的最主要优势就是低功耗,
楼主关心的单片机可靠性问题其实是系统可靠性问题,可靠性是 ...

那设计可靠性的系统该如何考虑呢?硬件和软件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