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转成12V

楼主(2014-12-18):
DSP输出的方波,如何将3.3V转成12V,我要的12V的方波,频率可变,在50HZ到10MHZ

楼主:
那位高手指点下,怎么进行电平转换,用什么芯片

网友A:
继电器,光耦等隔离器件都可以啊

网友B:
50 到10M,继电器肯定不行,高频开关管2n2219就完事儿了,fmax = 100M。电路自己画,控制基集导通或者截止。

网友C:
光耦隔离变化也可以,不过选择是要看看参数

网友D:
boost升压电路 通过PWM控制MOS管的开关频率实现电路升压 主要考虑的问题 电路板布局大小 根据这个问题决定采用隔离式电路还是非隔离式电路 其次考虑你的电路的电磁干扰以及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D:
高频电路EMI,EMC处理不好 将给电路设计带来灾难性故障 建议使用XC6767B103MR

网友E:
这个电路进6-9V  出24V   通过调C78,R84,R94   你看一看  如果还不清楚   找一下XC6367B103MR的datasheet看一下   呵呵

网友A:
xc63××系列升压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但是频率的问题可能满足不了LZ的要求

网友F:
它好像只有300k和100k的固定频率吧

楼主:
哦,我再仔细看看哈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哈

网友G:
10M要求很高啊    TI有很多电平转换的芯片  比如1t45等
但是没看到过有能到12V的   类似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进6-9V  出24V   通过调C78,R84,R94   你看一看  如果还不清楚   找一下XC6367B103MR的datasheet看 ...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I:
过来参考各位的意见的了啊。

网友J:
通过芯片,以及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