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问题

楼主(2014-12-18):
中断后
Unsigned int x,temp;/
Unsigned char tab[3];
Void main()
{

Left();

EA=1;

ET1=1;

IT1=1;

While(1)

{

If(temp>0)

{
                            EA=0;

Temp=0;

Fuzhi();//这个函数为tab数组赋值

//X=tab[2];

Charge();
                            EA=1;
               }
}
}
Void jiema() interrupt 2
{

Temp=1;//置一一个标志
}
Void Charge()
{

Switch(X)
//写成Switch(tab[2])就不对了,下面的都不执行,而去执行主函数left()

{

Case 1:……

Case 2:……

Default:break
}
}

网友A:
先把程序对齐再说吧

网友B:
优化掉了!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跟踪一下SWITCH里德X是否等于TAB[2]

网友E: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等于的现象呢?

网友E:
加入一个全局变量X,这个程序是可以执行的,但是不引入X为什么有错误呢?

网友E:
引入X后,在主函数的while(1)中再加入一个函数的话,下边的if里的函数有的时候就执行不到,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C:
你没发现你的X是个int型变量

网友F:
对,转换了一次,你跟踪一下看呢

网友F:
换我来,我也是这样做。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晚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