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直流电机反转的一瞬间,电流会很大?为什么?

楼主(2014-12-18):
20141219发帖编辑:

引子:
大家都知道电机启动的一瞬间电流会很大,
大家也尽量不会直接驱动电机反转,
可是为什么?

设定情景为:
用一个理想H桥驱动一个有刷直流小马达,
现在H桥是断开的,小马达随着惯性正转,
一瞬间,H桥导通反驱动小马达,
这个时候小马达应该可以看成一个发电机,
接下来应该怎么分析呢?

20141219结贴编辑:
谢谢各位的解答:lol
本人本科学的是纯电子,所以这一块实在是很烂,哈哈,大家见笑了

昨晚我自己也想了想,发现自己想不通这个问题可能是分析错了。
错误分析:
正常工况:电动机被驱动转动时产生的电压与驱动电压极性相反。(这是错误的)

今天上午拿一个小直流电机做了试验,下午在看《电机学》。
幸运的是通过今天的思考和试验,我自己得出的结论和各位是一致的。
准备结贴,自己也做个总结:

小直流电机运转的实际情况是:
电源驱动电机往某一特定方向转动的电压的极性,(作电动机)
与电机往同一特定方向转动产生的电压的极性,(作发电机)
是相同的。

所以当驱动电压已经通过H桥反转过来,而电机尚未反转时,
电压叠加了,而不是抵消。
另外附上《电机学》这本书。本来想添加附件,发现太大了。
《电机学》下载地址

完。

网友A:
反向电动势高;

网友B:
是可以看成一个发电机,而且这时极性相反,故而产生巨大的瞬态电流。电机的这个特性是反电动势在起作用。正常情况下的电机工作电流是(供电电压-反电动势)/绕组阻抗,楼主所言的情况,公式成了(供电电压+反电动势)/ 绕组阻抗。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反电动势的极性由转向决定,绝对值的大小由转速决定。

网友C:
成了一个负电阻了。

网友D:
表示看不懂、

网友E:
把电机看成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电动势高;

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看成一个发电机,而且这时极性相反,故而产生巨大的瞬态电流。电机的这个特性是反电动势在起作用。正 ...

谢谢,讲解的那么详细了

网友F:
建议参考变频器驱动鼓风机 启动前直流制动   功能

网友G(2015-04-10):
瞬态电流 大是所有电机的通病 ,所以选择驱动芯片 需要选择瞬态电流大的 驱动ic。否则容易烧ic的。。
推荐一款 芯片 是3.5A 瞬态电流 的,可以通用市面上 所有小功率的直流马达 :HF2035FV03    HF2025FV03    HF2015FV03

网友H:
《电机学》已下载,谢谢LZ!

网友H:
《电机学》很好,可惜只有一部分

网友I:
电感的特性,想想日光灯里整流器,一样一样的

网友J(2015-07-09):
反转前最好先让电机停止一下在反转,不要直接就切换到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