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使用简单吗?

楼主(2014-12-18):
(1) VF   正向压降    Forward Voltage Drop  (2) VFM  最大正向压降 Maximum Forward Voltage Drop (3) VBR   反向击穿电压  Breakdown Voltage  (4) VRMS 能承受的反向有效值电压RMS Input Voltage (5) VRWM  反向峰值工作电压 Working Peak Reverse                                          Voltage  (6) VDC   最大直流截止电压 Maximum DC Blocking                              Voltage  (7) Trr    反向恢复时间  Reverse Recovery Time (8) IF(AV)  正向电流 Forward Current  (9) IFSM  最大正向浪涌电流 Maximum Forward Surge                            Current (10) IR    反向电流 Reverse Current  (11) TA   环境温度或自由空气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12) TJ    工作结温 Operating Junction Temperature (13) TSTG  储存温度 Storage Temperature Range

楼主:
上面有点乱,现整理如下
1)正向压降 VF
2)最大正向压降
3)反向击穿电压
4)能承受的反向有效电压
5)反向峰值工作电压
6)最大直流截止电压
7)反向恢复时间
8)正向电流
9)最大正向浪涌电流
10)反向电流
11)工作结温
12)存储温度
13)管壳温度

网友A:
和其他的二极管一样用法

楼主:
SS26
正向浪涌电流2A,反向耐压60V
正向压降0.7V,功耗1.3W
-----------------------------------
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些参数好像不够
一定频率下,一定电压下,一定电流下,选用什么管子?
请问各位你们选用肖特基二极管是怎么选用?

网友B:
根据需要选,先说你要用二极管来干嘛。

网友C:
肖特基与普通二极管比较:
1)速度快;
2) 正向压降低 0.2V ~ 0.4V;
3) 反向耐压不够高 20V ~ 100V
4)成本较高。

网友D:
反向漏电流大

楼主(2015-02-06):
引用 网友B:
根据需要选,先说你要用二极管来干嘛。

  现在做,大功率驱动,需要用到。当然,用大不用小,这个道理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