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机壳地和电路板的地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4-12-18):
今天网上看了好多,感觉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大家能麻烦讲一下原理吗:
第一种说法:
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工作地原则上严禁与设备的电源地直接连接!原因为设备本身发生漏电或遭遇强电磁场干扰时,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会受此噪声干扰导致错误动作,严重的会导致机器毁损!!!   主要因为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工作电平一般为3.3-15.5V(15.5V一般用于232接口通讯的最高电平);而通常电源回路的电平一般在市电范围(AC220V±10%),远远大于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工作电平。尤其市电本身可遭遇雷击、错相、高压击穿等故障更可导致其瞬时电平远远大于其正常电平(最高可达22倍)。因此为确保安全一般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工作地均会与设备的电源地、机壳等隔离或者采用不同的接地系统。
第二种说法:
静电的电荷集聚在物体的表面,一旦遇到可以释放的回路就可以形成电流。有时候产生的电压非常高,特别是在干燥的环境里。电子产品的外壳地就是用来快速地将电荷释放到大地。所以外壳地不应当与信号地直接连接,否则静电产生的电流就会进入机箱内部,并耦合到IC的引脚上,很多时候会造成系统死机,严重的会打坏IC。
当然,信号地最终还是要连到外壳地的,但这是通过螺钉、金属垫片或加电阻/电感这些方式。所以大部分的静电流通过外壳释放,只有很小一部分进入系统内部,不会造成损坏
第三种说法:
外壳地,电源地,隔离地单点接一起 。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连悬浮
还有好几种说法,基本上就是浮地,两个地之间直接相连、两个地通过安规电容相连。请问到底应该怎么连接?原理是啥?

网友A:
看看这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4MTY5OTEy.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4MTY5OTEy.html

还不错,刚刚看完,谢谢分享!

网友C:
机壳,电源地用黄绿线接PE地,接地阻抗相应安规有要求

网友D(2018-10-04):
一般机柜上有一个转接板,上面一个是220V插座,220V插座里有一个引脚是安全地,按规范的接法这个引脚在发电厂和配电室那边是会连到大地的,转接板上另一个是机壳地,在机柜里是连到了设备的外壳的,也会连到大地,转接板上还有一个是信号地,通常是AC220V转换为一些低压电源后那些低压电源的地。

网友E(2019-02-18):
你三面三种说法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