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73)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4-12-18):
ULN2003是高耐压、大电流达林顿阵列,由7个硅NPN达林顿管组成。ULN2003灌电流可达500mA,并且能够在关态时承受50v的电压,输出还可以在高负载电流并行运行。本例使用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按下K1将使步进电机正转3圈,按下K2时反转3圈,在转动过程中按下K3时可使步进电机停止转动。

Proteus仿真截图:

Atmel Studio6.2 编译通过截图:

程序清单:

/*
* GccApplication36.c
*
* Created: 2014-12-18 20:42:55
*  Author: Administrator
*/

#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int.h>

//正转序列    A->AB->B->BC->C->CD->D->DA
const uint8_t FFW[]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反转序列   A->AD->D->CD->C->BC->B->AB
const uint8_t REV[] = {0x01,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

#define  K1_DOWN() ((PIND & _BV(PD0))== 0x00)
#define  K2_DOWN() ((PIND & _BV(PD1))== 0x00)
#define  KX_DOWN() (PIND != 0xFF)

void STEP_MOTOR_RUN(uint8_t Direction,uint8_t n)
{
        uint8_t i,j;
        for(i=0;i<n;i++)
        {
                for(j=0;j<8;j++)
                {
                        if(KX_DOWN())return;
                        if(Direction == 0)
                        PORTB = FFW[j];
                        else
                        PORTB = REV[j];
                        _delay_ms(200);
                }
        }
        PORTB = 0x01;

}

int main(void)
{
    uint8_t r=3;
        DDRB = 0xFF;PORTB = FFW[0];
        DDRC = 0xFF;PORTC=0xFF;
        DDRD = 0x00;PORTD = 0xFF;

        while(1)
    {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if(K1_DOWN())
                {
                   while(K1_DOWN());
                   PORTC = 0xFE;
                   STEP_MOTOR_RUN(0,r);
                }
                if(K2_DOWN())
                {
                   while(K2_DOWN());
                   PORTC = 0xFD;
                   STEP_MOTOR_RUN(1,r);
                }
                PORTC = 0xFB;
    }
}

网友A:
6.2写mega2560的外中断程序一直有问题,不知道原因,mega16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写mega2560的外中断程序一直有问题,不知道原因,mega16没问题

有什么问题,能不能一起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