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复位

楼主(2014-12-18):
芯片28335,为了减小复位造成的影响,我想在复位前每隔一段时间把系统的关键数据保存下来,复位的时候再读取出来,让程序根据复位前的状态接着运行。
不用片外的flash  eeprom等,只用片内资源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只是关键数据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实在硬件设计阶段
建议还是加上外扩flash等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