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封装底层丝印显示问题

楼主(2014-12-18):
如题,由于近期有一个项目用的插针间距太小,所以板厂要求在背面增加白油,是在板子上直接添加的。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想是不是可以在做封装的时候直接放在背面。这样就可以省的以后每次用的时候再添加了。但是问题来了。同时放在顶层和底层。但是在PCB中却只能显示顶层的丝印,底层的显示不出来,而且在gerber中也没有。麻烦各位给小弟一点建议。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把丝印中的2Dline属性换成copper或者其他的属性就能显示了。而且这种情况在有的工程里是不会出现的。就是新建的工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郁闷,虽然改成copper可以用,但是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单独弄一层去处理吧。器件放到板子上后,是有top或bottom属性的,所以1楼的问题不奇怪,比如器件放在top层,采用top的丝印层处理top层的显示,bottom层的外形用单独的一层去处理一下。
至于2楼的问题,估计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单独处理是可以,但是理论上说不过去吧。2楼的问题我很确定不是设置问题,这个应该是封装层设置理解不到位吧。还是谢谢了

网友B(2023-03-10):
这么老的帖子被挖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