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入输出阻抗问题

楼主(2014-12-18):
(无正文)

网友A:
电原理图错误,这不是反相比例放大器,成了施密特电路了。

网友B:
我理解的输入阻抗是在输入端加一电压,然后测得电流,算出阻抗来。根据运放虚短和虚断原则,运放正输入端是地,输入端就只经过R1就到地了,所以输入阻抗才是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输入阻抗是在输入端加一电压,然后测得电流,算出阻抗来。根据运放虚短和虚断原则,运放正输入端是 ...

我怎么理解为虚断和虚短的话,信号是经过了R1与R3在到地的咧?

网友B:
由于虚断R3上是没有电流的,R3两端是等电位的都是地。

网友C:
你用输出短路,输入加一个电压源或电流源,来算出Vi/Ii这个就是输入阻抗。还要温故下四端网络的知识。

网友D:
顶楼的图···错了

话说考虑实际情形的时候,R2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错误,这不是反相比例放大器,成了施密特电路了。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