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keil4环境中用ulink2对STM32F405通过SWD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如题:本人最近利用STM32F405RGT6设计了一个板子,板子烧写调试程序用的SWD接口,接口采用了3.3V、GND、NRST、SWDIO、SWCLK、SWO几根线与处理器相连,硬件估计问题不大。但在调试仿真的时候发现,下载程序后调试不了,点击全速运行和复位根本没反应,系统完全没工作,电流也不对,重新上电后系统工作了,但是可以调试仿真(有些功能不支持,不能startup开始运行),不能下载程序和全片擦除,一直显示flash timeout,我通过将boot0置1,boot1置0(原来全部为0)的方法后重新上电后才能正常的烧写和擦除,但是全速运行后不能进入用户程序(main 函数),将boot恢复后又是不能下载程序和全片擦除。求各位大神帮忙指点迷津!!!多谢多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只需要改一下keil里面的复位设置,改为systemreq即可!

网友A:
只需要改一下keil里面的复位设置,改为systemre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改一下keil里面的复位设置,改为systemreq

解决就好, 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