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用LM2596做恒流输出

楼主(2014-12-19):
我想通过LM2596实现一个可调档位输出电流的恒流功能,变化就是范围从1--2A的输出,比如切档位后输出电流从2A到1.5A,而到达1.5A时,系统能输出稳定电流,请问这个功能该怎么实现好呢?

网友A(2018-03-10):
取2596的输出电压并处理一下,然后把反馈接到2596的FB脚上。

网友B:
将电压反馈改成 电流反馈,  可以更直接地实现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