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分享】+ KL46的硬件I2C

楼主:
         今天分享下我的KL46的硬件I2C,那先来普及一下I2C吧:
I2CInterIntegratedCircuit)总线是由PHILIPS公司开发的两线式串行总线,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及其外围设备。是微电子通信控制领域广泛采用的一种总线标准。它是同步通信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接口线少,控制方式简单,器件封装形式小,通信速率较高等优点。I2C 总线支持任何IC 生产过程(CMOS、双极性)。通过串行数据(SDA)线和串行时钟SCL)线在连接到总线的器件间传递信息。每个器件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识别(无论是微控制器——MCULCD 驱动器、存储器或键盘接口),而且都可以作为一个发送器或接收器(由器件的功能决定)。LCD 驱动器只能作为接收器,而存储器则既可以接收又可以发送数据。除了发送器和接收器外,器件在执行数据传输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主机或从机。主机是初始化总线的数据传输并产生允许传输的时钟信号的器件。此时,任何被寻址的器件都被认为是从机。
这次我使用的是KL46的硬件I2C,与之相对应的还有软件I2C,硬件I2C效率高。比软件模拟出来的I2C好很多。
我这次参考官方的写了硬件I2C驱动,然后读取MPU6050的数据,然后通过融合得出x和y的角度,然后在OLED上显示出数值。
首先第一步,我要选定作为硬件I2C的管脚,我这里选择了I2C0模块的PTE24PTE25作为I2CSCLSDA,如下面数据手册的截图:

初始化的代码如下:
void hal_i2c0_init(I2C_MemMapPtr p)   //Acelerometro
{

  SIM_SCGC4 |= SIM_SCGC4_I2C0_MASK;//打开I2C0的时钟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E_MASK;//打开PTE的时钟

  PORTE_PCR24 = PORT_PCR_MUX(5);//PTE24复用为SCL
  PORTE_PCR25 = PORT_PCR_MUX(5);//PTE25复用为SDA

  p->F  = 0x14; // baudrate
  p->C1 = 0x80; // enable IIC
}
打开时钟的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管脚复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通过数据手册的管脚复用表,我们可以知道I2C的复用脚是ALT5模式,也就是把PORTx_PCRn中的8~10位配置成101(也就是MUXAlternative 5模式,例如把PTE24设为SCL的例子是: PORTE_PCR24 = PORT_PCR_MUX(5);,如下面的数据手册的图:

PORTx_PCRn寄存器的MUX位;

接下来就是,对MPU6050配置了;在配置中,需要I2C的协议通信。下面就有几个子函数了;
首先是I2C开始,源代码:
void i2c_start(I2C_MemMapPtr p)
{
    p->C1  |=  I2C_C1_MST_MASK;
    p->C1 |= I2C_C1_TX_MASK;
}
这里就是对I2Cx_C1寄存器的配置了,主要配置MSTTX这两位,MST是设置I2C是主模式还是从模式对这位写1就是主模式,写0就是从模式。TX是设置发送还是接受,对这位写1就是发送模式,写0就是接受模式。如参考手册的截图:

接下来就是写一个字节的函数了:
void i2c_write_byte(I2C_MemMapPtr p, uint8data)
{
   p->D = data;
}
读一个字节的函数
uint8 i2c_read_byte(I2C_MemMapPtr p)
{
   return p->D;
}
对这位写就是发送数据了,读就是接受数据了
停止函数
void i2c_stop(I2C_MemMapPtr p)
{
p->C1  &= ~I2C_C1_MST_MASK;
p->C1 &= ~I2C_C1_TX_MASK;
}
这个就是对I2Cx_C1MSTTX这两位写0
下面的几个函数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看参考手册,E文也不是很难看懂。
下面测试图:
由于KL46的太少电源脚了,电源部分是拿K64的

附上源代码:

网友A(2015-03-14):
我的X角速度得出来跟0偏得略大(X几百,Y、Z 基本在10以内)  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角速度得出来跟0偏得略大(X几百,Y、Z 基本在10以内)  可能是什么原因? ...

;P;P这个Mmpu6050就这性能,有时会飘得厉害,你I2C也是硬件的??

网友A(2015-04-25):
引用 楼主:
这个Mmpu6050就这性能,有时会飘得厉害,你I2C也是硬件的??

模拟

楼主:
:):)还是硬件的好

网友B(2015-07-07):
这个是楼主自己做的吗,看着很详细

网友C:
楼主分享的东西真是棒啊,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楼主自己做的吗,看着很详细

是自己做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的东西真是棒啊,转了

谢谢支持:lol:lol,飞卡的I2C挺好用

网友D:
I2C(Inter-IntegratedCircuit)总线是由PHILIPS公司开发的两线式串行总线,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及其外围设备。

网友E:
i2c用处还是非常多的,并且很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