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 boot0引脚怎么接

楼主(2014-12-19):
资料说flash程序运行时,boot0必须外部下拉地,那下载程序时是不是也一样,我需不需要街个开关再接地?希望有做过的人教教我哈,谢谢了

网友A:
下载程序你的boot0应该拉高,boot1应当拉低

楼主:
我是64引脚的,没有boot1,那boot0接一个跳冒,行吗

网友B:
GD107 64pin有boot1引脚,就是PB2

一般用户只需要用user mode启动和system mode启动
user mode启动:BOOT0是低电平即可,BOOT1可以是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
system mode启动:BOOT0必须是高电平,BOOT1必须是低电平

所以一般BOOT1串一个10K电阻接地,BOOT0可跳变就行

网友C:
没有Boot1不用管,我的这个板子上就没管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了,先支持下的吧。

网友E(2016-11-17):
引用 网友B:
GD107 64pin有boot1引脚,就是PB2

一般用户只需要用user mode启动和system mode启动

我目前正准备用GD150、130系列的48Pin,在数据手册中也没有找到Boot1对应的引脚编号,请问是不是可以忽略它不管呢?
另外,我看GD103系列的引脚定义中,PB2被定义为Boot1.

网友F:
不要管Boot1, 除非你要搞什么RAM运行, 串口烧写, USB烧写这些实验,

正常使用,Boot0拉低, 直接拉地就可以了, 当然用电阻拉低也可以.

网友G:
这个还是参考相关的芯片手册的

网友H:
和其它的一样啊,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