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用什么操作系统比较好

楼主(2014-12-19):
STM32F4用什么操作系统比较好,我们做工控产品,可能以后会用到摄像头和液晶屏,知道的有RT-Thread,ucos uclinux,个人比较倾向RT-Thread,国产的,还是免费的。

网友A:
都可以的,你觉得那个顺手就用那个。但是能不能用好就看你个人的能力了。 uclinux就算了,这个不适合F4来用,等到Cortex-M7内核的MCU开始大量铺货的时候可以搞搞,这个搞uclinux感觉有搞头。

当前支持CM内核的小型OS大概有30多款,这个数量还在一直的增加中,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RTOS,关于这个Micrium公司有一个专门的文档讲这个,你可以看看:

这个文档我以前看过,主要分为5章:
初步看了一下这篇**,讲的非常好,一共分五章
1.  如何选择一个可靠的RTOS
      a. 现在的RTOS供应商很少提及他们的OS在安全性方面做的努力,对于这些方面也是支支吾吾,
          所以有些时候对于开发人员来说选择RTOS成一个赌博,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会选择有安全
          认证的。
2.  RTOS的评估
     a. 源码的重要性,有源码才能很好的评估这个RTOS,远比文档里面吹嘘我们的RTOS多好多好
         强很多
     b. 现在的一些RTOS厂家会提供在PC机上面运行的环境,这个用于了解API就行,不能用于测试
         任务实际的执行
     c. 特别是一些复杂的应用,测试RTOS的安全性非常麻烦,而且耗时间
3.  历史和声誉
       a.  一个RTOS发展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Realease Notes记录着这个OS所修改的以前的BUG和已经新增
            加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些OS看着升级很快,光升级一些新的功能,隐藏的BUG一点没改。
       b.  RTOS供应商好的口碑也非常重要,大家肯定都喜欢用口碑好的。
4.  认证
       a.  关于认证,这个**里面讲了很多认证的过程以及需要做的事情,感觉比较的详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5.  总结

网友A:
还有一篇**,有兴趣的可以读一下,也是讲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RTOS
Special Report: Choosing an RTOS
http://www.embedded.com/electronics-blogs/other/4024563/Special-Report-Choosing-an-RTOS
RTOS Product Names
  • AMX (KADAK)
  • AvSYS Real-Time (Avocet Systems)
  • Blackhawk OS (Blackhawk)
  • BlueCat Linux (LynuxWorks)
  • BSD/OS (Wind River)
  • C Executive (JMI Software)
  • CMX-RTX, CMX-Tiny+, CMX-RTXS (CMX Systems)
  • Diamond (3L)
  • DR-DOS 7.03 (The SCO Group)
  • eCos (Red Hat)
  • Embedix RT (Lineo)
  • embOS (SEGGER)
  • ERCOSEK (ETAS)
  • eRTOS (JK Microsystems)
  • EUROS (EUROS Embedded Systems)
  • Eyrx (Eyring)
  • Fusion RTOS (DSP OS)
  • icWORKSHOP (Integrated Chipware)
  • INTEGRITY (Green Hills Software)
  • iRMX III, iRMX/INtime for Windows (TenAsys)
  • Jbed (esmertec)
  • Linux for Real-Time (OnCore Systems)
  • LynxOS (LynuxWorks)
  • mC/OS-II (Micrium)
  • Microwave OS-9 (RadiSys)
  • MontaVista Linux (MontaVista Software)
  • NetBSD Embedded (Wasabi Systems)
  • Neutrino (QNX Software Systems)
  • Nucleus uiPLUS, Nucleus OSEK, Nucleus PLUS (Accelerated Technology/Mentor Graphics)
  • On Time RTOS-32 (On Time Software)
  • OnCore OS (OnCore Systems)
  • OSE RTOS (OSE Systems)
  • OSEKturbo (Metrowerks/Motorola)
  • OSEKWorks (Wind River)
  • PDOS (Eyring)
  • pF/x (FORTH)
  • PharLap Real-time ETS Kernel (VenturCom)
  • pmDOS (Micro Digital)
  • Precise/MQX (ARC International)
  • PSMX Portable smx (Micro Digital)
  • pSOSystem 2.5/3 (Wind River)
  • PSX (JMI Software Systems)
  • PXROS (HighTec EDV-Systeme)
  • QNX (QNX Software Systems)
  • Quadros (RTXC)
  • QuickTask (Softools)
  • RAVEN (Aonix)
  • REAL/IX PX (MODCOMP)
  • Realogy Real-Time Architect (LiveDevices)
  • REALOS (Fujitsu Microelectronics)
  • Real-Time OS: DSP/BIOS (Texas Instruments)
  • Red Hat Embedded (Red Hat)
  • REDICE-Linux (REDSonic)
  • ROM-DOS (Datalight)
  • RTexec (Applied Dynamics International)
  • RTEMS (OAR)
  • RTKernel (On Time Software)
  • RTKernel-RISC (EBSnet)
  • RTX for Windows (VenturCom)
  • RTX51/RTX51 Tiny, RTX166/RTX166 Tiny (Keil)
  • Salvo (Pumpkin)
  • SKYmpx (SKY Computers)
  • smx/smx++ (Micro Digital)
  • Spartos (Ardro Engineering)
  • Starlight Linux (Auriga)
  • SuperTask (Lantronix)
  • TargetOS (Blunk Microsystems)
  • ThreadX (Express Logic)
  • Tics (TICS Realtime)
  • TimeSys Linux/RT, Real-Time Mach (TimeSys)
  • TronTask3.0 (Lantronix)
  • TTPos (TTTech Computertechnik)
  • TurboTask (Softools)
  • TxOS - Titanic (Incantation Systems)
  • VRTX (Mentor Graphics)
  • VSPWorks (Wind River)
  • VxWorks, VxWorks AE (Wind River)
  • Windows CE .NET, Windows XP Embedded (Microsoft)

网友B:
一般的应用,不是很复杂的使用ucosII就可以了,如果稍微复杂的应用等就要考虑ucosIII了,至于如何取舍只能自己研究了。我现在是使用ucosII和ucosIII做开发,如果简单就是II,复杂的话就使用III!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你觉得那个顺手就用那个。但是能不能用好就看你个人的能力了。 uclinux就算了,这个不适合F4来用 ...

你们用的比较好的RTOS是哪一款?推荐下呗,我也打算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的比较好的RTOS是哪一款?推荐下呗,我也打算搞一个!

初学的话,建议选择资料多的。

多谢多谢!!!

网友D:
当然是ARM官方御用的CMSIS-RTX乐,任务栈消耗只有uc/OS-II的十分之一,而且在CM3上面全!程!不!关!中!断!

网友E:
用FREE-RTOS也行;

网友F:
同意ls,除了RTX,另外freertos也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ARM官方御用的CMSIS-RTX乐,任务栈消耗只有uc/OS-II的十分之一,而且在CM3上面全!程!不!关!中! ...

这么嚣张的系统。

网友H:
关注一下,留着备用

网友I(2015-12-08):
RT-Thread 到底怎样? 我一直有点拿不定主意,到底是选历史悠久的 ucos呢还是选RT-Thread

网友J(2017-07-06):
我也关注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ARM官方御用的CMSIS-RTX乐,任务栈消耗只有uc/OS-II的十分之一,而且在CM3上面全!程!不!关!中! ...

正打算用RTX,优点还有吗?与FreeRTOS比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