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程序不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4-12-19):
    最近用STM32F103C8T6做一个通讯转换的板子,USART2接485,USART2接232,现在USART2通过485和触摸屏通讯,正常工作大约12-30分钟后stm32程序不运行了,不但主程序不运行,就连定时中断和通讯中断都不运行了.像停在了中断中
   昨晚测试了USART3,短路232芯片,自发自收一晚上,没问题
   今天测试USART2,短路TXD2RXD,自发自收也没发现问题.
   现象上看就像连接485线(1.5米)和屏后就完了.  485通讯,没有隔离,大家分析一下,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话说,你485和232都接在一个串口上,单片机的收不会有冲突吗。

网友B:
最好是在线调试下看看程序停在那里?有可能是程序跑死了。加一个看门狗试试,如果没问题了,可能是程序跑死了!

网友A:
你是想用stm32做个232转485的板子吧,232TX RX直接接到485上就是,DIR脚用STM32控制,这样可以就简单多了吧,注意DIR脚的时间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485和232都接在一个串口上,单片机的收不会有冲突吗。

不是,usart2接485,usart3接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stm32做个232转485的板子吧,232TX RX直接接到485上就是,DIR脚用STM32控制,这样可以就简单多了吧 ...

还有协议上的转换,所以不能单靠硬件完成.

网友C:
接上仿真器看下呗,搞不好芯片挂了;
当然也有可能虚焊,丢程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仿真器看下呗,搞不好芯片挂了;
当然也有可能虚焊,丢程序等; ...

串口下载的,没办法监测程序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下载的,没办法监测程序状态

难道你仿真器接口没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仿真器接口没留?

板子太小了,没留仿真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子太小了,没留仿真口

。。。只能飞线出来仿真了,,,至少要预留个仿真口啊 不然怎么调试程序
可以打开单片机的看门狗看看是不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飞线出来仿真了,,,至少要预留个仿真口啊 不然怎么调试程序
可以打开单片机的看门狗看看是不 ...

只能如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太小了,没留仿真口

那也想办法,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