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19):
确实是电荷泵, 不算是自举电路, 而是通过电荷泵直接提供高于 VCC 的电压.
至于原理, 其实很简单. 里面的 Charge Pump 其实就是个方波振荡器. 当输出低电平的时候, 给泵电容 CP 充电, 当输出高电平的时候, 输出电压+ CP 的电压给 Boot 电容充电, 以得到接近两倍的 VCC 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电荷泵, 不算是自举电路, 而是通过电荷泵直接提供高于 VCC 的电压.
至于原理, 其实很简单. 里面的 Ch ...

感谢回复,再问下 VBOOT的作用呢?
Datasheet 里面写的是Supply voltage to overdrive the upper DMOSs. 应该是驱动大功率的MOSFET
从block图看没看到VBOOT和MOSFET有关系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是的, 是驱动 DMOS 的电源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再问下 VBOOT的作用呢?
Datasheet 里面写的是Supply voltage to overdrive the upper DMOSs.  ...

VBOOT是DMOS前面的驱动模块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OOT是DMOS前面的驱动模块电压。

嗯 理解了
麻烦询问下 类似的驱动芯片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么
第一次做电机驱动 不是很了解
另外 如果不使用集成芯片 使用分离元件搭建回路搭建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C:
其实大约就是个产生方波的电路,一定的幅值,通过电容和二极管给正极侧的NMOS管提供驱动电压

网友D:
L6470,SPI接口,可级联,智能化很高,价格30元。